[笔电] 求助,神舟k650d usb问题

楼主(2022-07-21):
手头有台旧的神舟k650d,4代i7,左侧接口usb,hdmi,e-sata,sd卡扩展接口,供电好像有问题,接usb鼠标灯不亮,开始还闪下,后面全部失效,右边一个usb3.0,一个usb2.0是正常的。和系统和驱动没关系,业余的水平,查了下供电,将左侧usb供电芯片5v直连后发现供电正常,usb可以使用,其他接口还是不行。这板子容易南桥出问题,有大佬给下解决方法吗。

网友:
连个图都没有,猜???

网友A:
蓝天模具吧,我有个机器跟你这个型号用的版型类似
通病散热不好,南桥没散热容易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天模具吧,我有个机器跟你这个型号用的版型类似
通病散热不好,南桥没散热容易虚焊 ...

蓝天的W65-67SC。这南桥还加了热管,sd卡扩展口偶尔还能供电恢复,业余人员,搞不清是不是桥有问题。

网友:
我一台联想笔记本也一样左边一个USB接口失效

网友B:
用酒精好好清洗下usb口里的污垢后再试试,我小孩的笔记本读书时抱怨usb口不能用,我用牙签和酒精慢慢把污垢搞干净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酒精好好清洗下usb口里的污垢后再试试,我小孩的笔记本读书时抱怨usb口不能用,我用牙签和酒精慢慢把污垢 ...

应该不行吧,左边三个接口全部都是5V供电有问题,明天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