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并改造论坛5200M币兑换的强光手电筒 SkyWolfEye TLY-X27

楼主(2022-07-21):
斥巨资在本论坛积分商城花5200M币兑换的2个强光手电,送1节18650电池。如果走则闲鱼32块钱2个。
买之前内心就知道不会太好,毕竟价格摆在这里,还要什么自行车啊!我主要是要这个手电壳子。家里1个塑料手电坏了,另1个手电被我改成紫外固化灯了,还有1个不能直充,充电要拆电池,不方便。所以想要个能直充的手电。

手电外壳乍一看还行,不过细节哪里都不行。有些地方割手,毛糙。充电口的硅胶防尘塞尺寸小,稍微一拽就掉了。对了,这手电似乎是2016年的库存货,可能某些原因卖不出去,就降价处理了。

自带的灯珠太小了,估计是3W的。打算换成L2灯珠。这是鹰眼X5R改紫外固化灯拆下来的。

这下灯珠大多了。光斑也会泛光多一些。原来过于聚光,装X可以,不实用。

空心灯座,散热就不用想了。抹点硅胶辅助散热吧,功率肯定大不了。

自带的驱动极其垃圾。首先这PCB质量很差,绿油稍微一刮就掉一片,一点也不牢靠。其次驱动完全不是恒流的。一个滤波电容,一个主控调节档位,几个电阻限流。实测电量高和电量低的时候功率能差七八倍!!!这怎么能忍??分析原因是这样的:1是电阻限流本来就不是恒流的;2是主控内部的MOS垃圾,电压稍低导通电阻就特别大了。

还好几年前买过4个7135恒流驱动,一直在吃灰。换上一个试试。

电流357ma,功率1.44W。

1个7135功率太小,还是2个并联吧。再多也不行,因为这手电散热不行。

电流713ma,功率2.88W。这样亮度和续航能能兼顾。实测电压从4.2V降到3.1V都能维持恒流700ma左右。当电压降到2.5V时,电流只有4ma。这效果相当好,既能恒流区间大,又能电压低的时候电流接近0,不怕电池过放!!!

这个驱动板都没有设计固定螺丝之类的,很容易松动。

特写。

特写。

500ma充电器,最大输入功率2W多。

充电中。

这是傻充,没有任何芯片。恐怕是充电不安全。

背面空空如也。这个充电器确实不行,空载电压4.4V。实测会把电池充到4.3V以上!!!

2个手电只送了1节2600mah电池。

什么?2600mah的电池放出来2800mah?因为它被充到4.3V多啦!!!

我把2个充电器改造了一下。一个把空载电压从4.4V降低到4.3V,结果电池还是充到4.3V,改造完全无效!!!另一个空载电压降到4.3V,另外加大滤波电容,稍微减小限流电阻。结果你猜怎么着???电池被充到4.5V啦!!!!还好我发现的早,不然真怕房子没了。

赶紧扔了这2个充电器。淘宝花6.7元买了个双IC的1A恒流充电器,还没到货。

本帖完。

网友:
居然送真是容量的电池,值啊。

网友:
电池比较实在 一般都是虚标

网友:
自己有能力改造一下,使用更放心。

网友:
好帖,只用壳子啊

不改真是不能用

网友:
其实这种4.2V的锂电充,愿意的话,使用5V电压加4056充电板,自己DIY一个就可以。
相关链接:
使用4056充电板DIY一个3.5毫米DC接口锂电池万能充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337-1-1.html

网友:
谢谢分享!没分了,做个记号,回头补分

网友:
看着比较结实哦,就看脱色不

网友:
用修边刮刀修一下边,不然容易割手

网友:
论坛的东西一般还是比较靠谱

网友A:
你那个测电压电流,还有电池容量的设备那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测电压电流,还有电池容量的设备那搞的?

自己做的,看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9211-1-1.html

网友:
楼主太有才啦

网友:
手电筒哪个有性价比 之前的神火送老爹了,七八十再买一个又舍不得

网友B:
看了楼主的改造,换7135后是不是成了单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改造,换7135后是不是成了单档了?

是的。亮度不太高的手电档位多了也没用。

网友:
我的M币还差得远

网友(2022-08-26):
看了您的帖子做了一把白光的数码管烙铁,方便把固件给分享一下吗?qq群里共享的4.6版本,下载后显示500.谢谢51778742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