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帮忙看看这个脱毛仪怎么点亮?hikari epi pro

楼主(2022-07-21):
在某宝上淘的脱毛仪,全新的,无法开机。放角落里接灰,今天开开看看,有没有谁知道怎么点亮的。
型号是hikary epi pro,电容很大 看起来出光功率不小。主要的一个芯片没有任何标识,不知道是个什么单片机。

网友:
难道没有说明书?
盲猜长按POWER开机

网友:
毛都没有一条,怎么点亮呢

网友:
脱了也会再生

网友:
碰到毛自己就亮了吧?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先要插上电源,我猜

网友:
能脱胡子吗,省得天天刮

网友:
治好了也会再得

网友:
会不会得毛囊炎?

网友:
一直没明白原理

网友:
先找找说明书

网友:
从未使用过,一直是新机。

网友:
看上去有2个紫外线灯管,尝试绕过单片机启动。

网友:
这个开机估计药等一下,大电容应该是充电,然后点手柄上的按钮就会闪一下,还有就是手柄头应该需要压到皮肤上才能按下按钮

网友A:
觉得脱毛还是沥青好用,脱的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脱毛还是沥青好用,脱的干净

是个狠人

网友:
可不可以用来给杀了的鸡脱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脱毛还是沥青好用,脱的干净

坛友们用松香应该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脱毛还是沥青好用,脱的干净

那是松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