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普彩遥控插座的遥控器

楼主(2022-07-21):
用的是23A12V的电池,遥控距离4楼到无手机信号无wifi的地下室没问题。
请教一下:现在想给遥控器通上12V的电源,弄个模拟按钮的模块,就是能够可调定时的比如半分钟或1分钟按一下开的按钮,然后插座放家里,接收到信号,这样就是知道地下室通着电。要是没有信号就知道地下室停电了。
这种定时通断,模拟按钮的模块有什么关键词吗,谢谢!

网友A:
为啥要知道地下室停电了?

网友:
地下室没电了,家里还有电?难道不是同一个线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知道地下室停电了?

莫非地下室藏娇?

楼主:
不是同一个线路,单独给电的。地下室环境不好,想长时间给通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同一个线路,单独给电的。地下室环境不好,想长时间给通风。

好吧。如果知道了地下室没电了然后呢?自己发电?

网友:
这个得等大神来

网友:
也许人家家地下室有冰箱,停电的了话,里面的东西不就坏了吗,遥控器开关上接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
知道地下室停电了,然后跑下去接通电吗

网友B:
参考这里---
主副电源远程同步电路实验成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2052-1-1.html

用555做一个频率和占空比可调的电路去控制光耦,然后把光耦输出并联到发射开关上就行了。

网友:
这就叫折腾。。。。。。。。。。

网友:
用太陽能板供電,接入地下室,設定定時通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里---
主副电源远程同步电路实验成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2052-1-1.html

请问一下一定要光耦吗,普通三极管不行?

网友:
从地下室接根电线上来,上面装个电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一定要光耦吗,普通三极管不行?

主要是解决共地问题,你的遥控开关如果有一个极接地就可以用三极管,如果两个都不接地就不能用三极管,一般情况下,遥控开关两个极是不接地的。
再说,三极管和光耦同样都是一个元件,价钱也都差不多,用红包后几乎不花钱。

光耦设计电路的时候比较灵活。

网友:
用定时开关不就行了,每天几组定时开定时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