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飞利浦HTB3540蓝光机,拆与维修

楼主(2022-07-22):
亲戚家闲置的飞利浦蓝光机,被我白嫖过来了。到手试了一下,发现读碟有问题,拆开机芯发现是电机不转了。之前修过皮带老化和光头问题,电机问题还是头一回碰到。这台机器有个地方令人迷惑,就是6个声道都不接喇叭在最高音量播放的时候功放板的电感会震动发出音乐的声音
这台机器的型号是HTB3540
光头是BD415

网友:
6个声道都不接喇叭在最高音量播放的时候功放板的电感会震动发出音乐的声音
这个跟胆机相似,次级不接负载就高歌一曲,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输出牛烧了)

网友:
曾经的值钱货

网友:
以前的蓝光是高端设备。。。。

网友A:
功放板的电感震动发出音乐的声音!还有这等好事!
音量大不大?音量大的话,连喇叭都省了。

网友B:
蓝光设备现在还有市场吗?

网友C:
哪找蓝光碟去

网友:
现在一般都不用蓝光机器了,都直接玩硬盘PT。

网友:
内置小喇叭

网友:
挺复杂的那

网友:
把功放板的电感装到舌簧喇叭线圈位置,说不定能直接驱动喇叭纸盆。

网友:
多功能电感。

网友:
原来蓝光机就是这样的,挺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板的电感震动发出音乐的声音!还有这等好事!
音量大不大?音量大的话,连喇叭都省了。 ...

我在b站上还录了个视频发过去了,耳朵贴得近点听的还挺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光设备现在还有市场吗?

咱们国内光碟没市场了,比如说日本这种国家就是现在光盘用的还是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找蓝光碟去

某鱼就有卖的,也可以买空白的光盘自己刻录

网友:
现在国内的音响载体销售市场真的跟国际无法并轨...貌似除了唱片、磁带、CD后就一直不能同步兴旺....

网友D:
这么多问题看来这个机芯质量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问题看来这个机芯质量不太好。

成功修复了,换了个总成读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