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M电瓶加水,完美复活?

楼主(2022-07-22):
车是17年11月买的,去年冬天之前检测,电瓶就不行了,4s店说应该撑不过冬天,建议更换,价格太高(去年铅价暴涨)就没换,一个冬天也撑过去了,偶尔会在自动启停的启动瞬间提示驻车制动已释放,刹车报错提示亮一下(正常启动不会报错),其他没啥情况,今春去4s检查故障码,说是电池不足,刹车系统没问题。
这一个月愈加明显了,每次自动启停的启动瞬间都会报错,后来索性上车就关掉自动启停,前几天早上发车,终于提示“电池电压低”,然后每次启动都这样提示,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前天给电瓶加了水,螺丝拧开看了一下,每一格都很干净,隔纸很白,就是很干,然后每格加了30ml蒸馏水,一共180ml,加好后静待半小时,打火开出去溜溜,打火瞬间提示助力转向弱(应该也是电池的问题),不再提示电池电压低了,溜了10分钟回来,昨天早上启动,没有任何报错,开至单位,接上14.4v电源充电2小时,电流下降到0.7安培左右,下午又开出去溜达半天,一路停车熄火多次,没再报错,但是发现自动启停消失了,分析可能是加水后硫酸浓度降低,电瓶内阻增加,导致自动启停消失。
今天早上车出,没有报错,路上神奇发现,自动启停回来了,而且再次启动的瞬间,没有任何报错,就像正常电瓶一样,难道说电瓶已经复活?
==============================================================================
7月24日更新,可以确定,电瓶已经复活,这两天正常开车出去,启动没问题,自动启停也没问题,一切就象换了新电瓶一样。希望能再战个半年一年的。。。

网友A:
安全第一,换了吧,毕竟转向,驻车刹车都需要电池参与。还是无启停的车适合我

网友:
省油不省钱的配置

网友:
免维护电瓶容易缺水,失效的主要原因可能是高温。所以可以补点水试试,有条件测测内阻和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第一,换了吧,毕竟转向,驻车刹车都需要电池参与。还是无启停的车适合我 ...

这个有点牵强了吧,电瓶不可能突然完全没电的,即使完全没电,也必定是在发动机停止状态下耗光电,而不可能在启动状态下,即使在启动状态下电瓶彻底报废,发电机还是正常发电的,所以你说的这些,完全跟电瓶没关系。

网友:
又可以坚持一年了,不过换电池是迟早的事

网友:
没了镉的铅酸就没了灵魂,寿命大大缩短,所以后换的电池基本用不满3年就要换,如果放个太阳能板随时充电让电池电压时时刻刻不低于13伏地话可以多用1年,但第四年仍然会出现各种状况,因为正极极板已经烂的差不多了!

网友:
安全第一,换新放心。

网友B:
把启停彻底关了你会发现电瓶更耐用了,网上那种关闭启停的模块,原理是通过欺骗行车电脑电瓶的电压,让电脑认为电瓶电压低从而不熄火继续发电,你之前看到启停没有了就是电瓶电压实际上低了,后来电压高了启停又回来了。

网友:
过去的电池都是可以补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启停彻底关了你会发现电瓶更耐用了,网上那种关闭启停的模块,原理是通过欺骗行车电脑电瓶的电压,让电脑 ...

其实我很好奇自动启停一年到底能省多少油,环保这些事情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远没有省钱来的实在,AGM电瓶比普通电瓶要贵至少500元吧,就算3年一换,一年要多花掉近200元,那么到底能省下200的油钱吗?
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算一算,按8元一升计算,200元可以买25升油
因为自动熄火期间对应的是发动机怠速,按怠速1.5升每小时计算,可以怠速16.66小时,等于6万秒
按每年使用300天计算,每天需要自动熄火200秒才能赚回来
按每天经过20个红灯计算,一个红灯平均熄火10秒,好像也差不多啊。

网友:
加水是可以恢复一部容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很好奇自动启停一年到底能省多少油,环保这些事情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远没有省钱来的实在,AGM电瓶 ...

频繁启动还有损发动机呢,这点要考虑进去,就不谈启动电瓶更贵了,所以上车第一件事就是关启停,要不就加装模块。

网友:
高手!我的车铅酸电池一般也用2年多

网友C:
很好奇免维护的这种怎么拆开加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免维护的这种怎么拆开加水…

我只能告诉你,比电动车电瓶加水还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繁启动还有损发动机呢,这点要考虑进去,就不谈启动电瓶更贵了,所以上车第一件事就是关启停,要不就加 ...

但是这种情况得换普通电瓶才省钱,因为启停电瓶即使上车就关启停,寿命也还是差不多,如果换了普通电瓶,那么启停就自动废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能告诉你,比电动车电瓶加水还简单。。。

卧槽……居然在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种情况得换普通电瓶才省钱,因为启停电瓶即使上车就关启停,寿命也还是差不多,如果换了普通电瓶, ...

自动启停功能车型不能用普通蓄电池

网友:
那六个圆盖子可以打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