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突然之间,我的电脑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2022-07-22):
我的这台电脑是常年一直开机,作为下载机器使用,然后共享给全家看电影的!突然之间就是键鼠不正常了,偶尔也能正常工作10分钟左右!更换了一套键鼠,还是老问题。机器其他的操作都是正常的!远程管理下载,也是可以的!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看看是不是电源自动关闭的,

网友A:
检查下电源底线。

网友:
既然都换过键鼠了,那肯定就是主板的问题呀。

网友:
大概率电源接地线,

网友B:
重新做个系统吧!

程序安装使用久了就BUG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做个系统吧!

程序安装使用久了就BUG出来了!

老规矩,先软后硬

网友:
那就不用键鼠了,远程桌面就行了。

网友:
南边的那个桥,塌了??

网友:
是不是usb接口问题

网友:
USB口键鼠的话,那就是南桥挂了,挂在上面的USB会都不行。可以试试优盘之类的正常不。

网友:
南桥南桥南桥

网友:
每个USB口都试过了吗?包括机箱前面板的?
是个别接口有问题,还是全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电源底线。

装好以后是好用的,一直放在桌子上,基本不用就不会去动的那种!WIN10系统偶尔更新后重启一下!下午有时间再看看!

网友C:
换个口还这样?那就比较麻烦了。先重做系统,确定非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口还这样?那就比较麻烦了。先重做系统,确定非软件问题。

机器一共4个接口,都是这样的!下午看看再说!反正是垃圾电脑,坏了也是无所谓的!

网友:
重启下试试,也有可能是USB主控出错了。

网友:
长期开机,南桥虚汗了

网友:
滤波电容老化的问题!!!

网友:
删除C:\Users\(你的用户名)\AppData\Roaming\Microsoft\InputMethod\下的chs文件夹后再试试,可能是微软拼音输入法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