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主控U盘,烧掉不通电了

楼主(2022-07-22):
插在有问题的USB接口上面烧了,不通电了,有没有修好的可能,会不会只是供电部分烧了,请大佬指教

网友:
测下电压看看是不是供电烧了

网友A:
我的U盘是不小心碰弯了,然后尝试掰直,貌似听到轻微的啪一声,然后插上U盘,就再也不认盘了。
有新硬件提醒,但没盘符不知道是哪里搞坏了

楼主:
晚上回去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U盘是不小心碰弯了,然后尝试掰直,貌似听到轻微的啪一声,然后插上U盘,就再也不认盘了。
有新硬件提 ...

换板子吧,如果Flash没被你掰断地话...

网友:
“”我的U盘是不小心碰弯了,然后尝试掰直,貌似听到轻微的啪一声,然后插上U盘,就再也不认盘了。
有新硬件提醒,但没盘符不知道是哪里搞坏了。“”
换板子,要是高人也可以飞线。

网友:
通电摸一下那里有发热,没热的话,测量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在原件上面熏松香 看哪个件上面松香融化就换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