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胜利VC230A温湿度计(带时钟)换湿敏电阻顺带更换时钟晶振R8025AC

楼主(2022-07-22):
胜利VC230A湿敏电阻挂了,湿度显示直接是最低10%,拆开更换湿敏电阻。这货虽然是正规仪表仪器厂家生产制造,但时钟精度还是有点马虎,每月误差-30秒,叔可忍婶不可忍,顺带一并换了,VC230A是单节7号电池供电,故选R8025AC。

焊接好R8025AC三根引线,3脚时钟信号接原晶振Y焊脚,67脚并联后接电池正极,11脚接电池负极,顺带一洛铁头干掉原补偿电容C3C4。手抖,焊工有点差,大伙凑合着看。

晶振更换完成,随机放液晶屏背后,这里空间大。

湿敏电阻更换完成,原位替换,新买的引脚有点短,用坏的湿敏电阻原引脚续上。

新旧温敏电阻对比:原装的6个回形弯,淘宝买的只有5个回形弯,外观做工也是原装的精致点,不管了,装上再说。

好了,嘿嘿。

粗测时钟精度几天不差一秒,测试方法:因为VC230A没有跳秒显示,用手机时钟软件对着VC230A看着,手机时钟跳秒归零与VC230A跳分同步,观察几天无误差。这办法够土的吧,有道是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呵呵。。。

网友:
类似电子钟用8025T改过5,6个,有的精度很高,半年只快1秒,有的一个月快3秒

网友A:
问下楼主为啥要干掉原来的补偿电容?不干掉会影响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为啥要干掉原来的补偿电容?不干掉会影响精度吗?

本坛大侠说要干掉,否则误差会大。

网友B:
好像类似的温湿度表的时间精度都特别差

网友:
里面一般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类似的温湿度表的时间精度都特别差

质量好的晶振挑出来做别的用途了。。。
湿敏电阻用手或者酒精碰了就会出问题。。。

网友:
我有个时钟一年下来快五分钟

网友:
改的好,再把电池改大或者改锂电就更好了

网友C:
坛友改的时钟精度都提高了,看得我有好几个电子钟一直想动手改8025

网友:
这操作好啊,最好是自带温度补偿的T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友改的时钟精度都提高了,看得我有好几个电子钟一直想动手改8025 ...

电子钟如果是前后盖上螺丝固定的可以拆,可以做到无损拆装。卡扣式的能不拆就不要拆了,我的这货就是卡扣式的,很小心的用开手机壳的塑料片撬开的,一边的卡扣也断了。反正就是不完美了。。。

网友D:
8025能改指针式的石英钟吗?

网友E:
同款温度计

网友:
折腾好几件的有成就感,折腾出一堆的是维修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款温度计

但这钟有问题,时间会自己变慢,大概两个月慢一分钟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25能改指针式的石英钟吗?

只要是石英钟都可以,因为都是使用晶振计时,直接替换掉就行。只是要找地方容纳R8025T或R8025AC芯片,这个有点大,还有3根线碍地方,有些结构紧凑的石英钟装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