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ALQ-368吸奶器拆解

楼主(2022-07-22):
刚买时还准备改无线,后来用不上就不想改了,吃了几年奶粉,奶粉钱都够买个鲫鱼塘了。

直插5V供电,USB供电线和一个USB充电器

接一米多长的软管

厂家挡片上面印有号码 螺丝孔附近也有号码,外壳形状怪异,两个挡片是不一样的。看号码的样子,应该是后改模具

电源插口

电磁阀堵住气孔

电磁阀打开气孔,应该就是模拟人口吮吸动作

不是放歪了,本身就是侧向一方吸放气

偏心轮

就这么多了

网友A:
最后一图上的是“口粮”的痕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图上的是“口粮”的痕迹吗?

不是,奶瓶盖子和瓶体有一层膜,气泵只能抽盖子和膜里的气体,机器触碰不到口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奶瓶盖子和瓶体有一层膜,气泵只能抽盖子和膜里的气体,机器触碰不到口粮 ...

相当于真空泵+水气分离器。

网友C:
stm8单片机做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真空泵+水气分离器。

你的这个说法更专业些,用词更准确

网友D:
我们家的吸奶器被我拆了 这个泵单独拿出来 现在改成小金鱼的加氧泵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8单片机做主控

不懂stm8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家的吸奶器被我拆了 这个泵单独拿出来 现在改成小金鱼的加氧泵

能连续工作多久?耐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连续工作多久?耐磨不?

经常一工作就是一个晚上 暂时没坏 用了一个多月了

网友:
不错,很多可以利用的东西

网友:
小真空泵可以再利用一下

网友:
受教了,以后遇到维修这个,可以按图索骥,谢谢。

网友:
看着很简单,里面也挺复杂。

网友:
单片机,气泵都能再利用,留着吧,没准哪天能拆件用

网友:
实在不行留电机下来,可以配夹头DIY小电钻电磨。

网友:
见到真的吸奶器了

网友:
使用效果好吗?

网友:
谢谢楼主拆解第一次见这东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里面原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