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段水管怎么换上去的?更新总图一张,莫非是把水表全卸了来换?新管那里早已封好了!

楼主(2022-07-22):
上次路过楼下,看到总管破了,社区来人修理,中间那段怎么搞上去?

网友:
肯定要卸活接

网友:
好像深水宝上有种可以直接接的,忘了是什么样的了

网友A:
把其中一头的丝口多车一点,旋到其中一头的底后,再反旋到对面的丝口里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其中一头的丝口多车一点,旋到其中一头的底后,再反旋到对面的丝口里就行了。 ...

感觉可行,而且从图片看,维修只动了一节管子,其他的原封未动

网友:
我也奇怪,这是怎么换上去的?阀门杆被锯断,阀门没有拆卸过的痕迹,三通更是不可能,中间这段管子应该先拧进去多一点,然后在套在三通的内丝中反拧。

网友:
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

网友:
拧进去之后再反转生料带不会漏水吗?

网友:
高人,有高技巧,厉害

网友:
高手在民间,劳动者的创造力总有惊喜

网友B:
现在换铁水管根本不用扭了,直接压上去就行了,只是外面为了保险,加多几圈生料带,让你有有扭动的错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换铁水管根本不用扭了,直接压上去就行了,只是外面为了保险,加多几圈生料带,让你有有扭动的错觉。

...

看上去不是用的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换铁水管根本不用扭了,直接压上去就行了,只是外面为了保险,加多几圈生料带,让你有有扭动的错觉。

...

你发的这个类似ppr免热熔修补件,可是图里那个明显不是,两头没有箍着的

网友:
从镀锌管的两端生料带就可以知道,肯定是螺牙活接。

网友:
建议全部换新的吧,换一段管子难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这活干的真牛啊,楼上兄弟说的先把一头多拧进去一些,好像也不可能:管子需要长出来一块,开始拧的时候,怎么能放进去?还要放正,没有那个余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发的这个类似ppr免热熔修补件,可是图里那个明显不是,两头没有箍着的 ...

都是大概的原理,现在紧急故障换管子,都是差不多这样换的。

网友:
看了半天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
看来这碗饭不是那么容易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