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落地扇通电不转,没有电流声

楼主(2022-07-22):
屋漏偏逢连夜雨,洗衣机坏了一周刚刚换牵引器修好,电风扇又坏了。
拆了装,装了拆,搞了两遍,但是忘记拍照了。
1.排除风扇卡死:手指轻拨能转,加了油脂也差不多,不是主轴卡。
2.拆机才发现,电机是铝线电机,电机壳上有标签,晚上再拆机拍照。其他线路测得没有发现断开。
3.按坛友的帖子方法,万用表测电容一脚和三个档位,分别600-800欧的阻值。
其他的我也不会了。
那么问题来了:
电机是好的?
启动电容是好的?
是电机内热熔断保险烧了??

晚上再拆机补图。
顺便量下电机尺寸,实在不行准备买个电机换上。淘宝看到纯铜电机带轴承的也才28一个。

网友:
28买不到铜线电机的

网友A:
由简入繁 电机一般还串联一个热敏保险 如果没坏就查琴键开关以及插头电线  实在不行改个直流无刷电机12-24还省电

网友:
之前家里美的的鸿运扇,热保险烧了,直接短接用,已经又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B:
买个这种直流无刷电机改一下,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3256201069

网友:
28的铜线你敢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这种直流无刷电机改一下,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3256201069 ...

那个电机的调速可以用这种3块多包邮的模块稍微改一下,焊一个电阻就行了,然后M-端子接电机PWM信号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3213393536

网友C:
测量红白蓝三线与黑线有无阻值,没有的话,就是绕组烧断,一般的电机现在都没有过热保险了。电机烧,换电机;电机未烧,测量启动电容、定时器、琴键开关和电源线。

网友:
我反正换过一个启动电容

网友:
电源线直接电机试试,先排除电机问题,然后再逐一测试各个通路问题,有时候线断了,用试电笔测试有电,甚至于万用表测试都是通的,但就是电机不转。

网友D:
电机阻值有,接线不对也不转,电机热保断也不转,遥控不输出也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阻值有,接线不对也不转,电机热保断也不转,遥控不输出也不转!

接线没动,用了四年多的风扇,机械款。电机热保护断了这个没有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红白蓝三线与黑线有无阻值,没有的话,就是绕组烧断,一般的电机现在都没有过热保险了。电机烧,换电机 ...

我这风扇又四档,1/2/3/强力

网友E:
通电没声音就是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简入繁 电机一般还串联一个热敏保险 如果没坏就查琴键开关以及插头电线  实在不行改个直流无刷电机12-24 ...

怎么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电没声音就是线断了

电机内保险断了?

网友:
非常简单,原来的电机壳子上要钻三个孔,然后把直流无刷电机固定在原来的壳子上,接上调速模块,用12V 2A的路由器电源供电就可以了,风呼呼的,还是无极调速: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86649

网友:
怀疑电机内保险断了。

网友:
28买不到纯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