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15177-128g适合那个U盘主控板?

楼主(2022-07-22):
15177-128g适合那个U盘主控板?开出来速度比较好看?哪位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
sm3280 SM3281

网友:
确定能行吗?只能15177-64G的吧

网友A:
应该是4CE的,我原来一个盘3280双贴,后来改成2246XT双贴了,速度不错。单贴用3281就可以了,双贴还是46XT比较爽,基本跑满3.0

网友:
3281只能开64G的15177,3280才能开128和256G的。

网友:
DIY小白前来学习一下

网友:
15177-128适合双贴3280、typec双头ps3111-325cm

网友:
903,3280这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4CE的,我原来一个盘3280双贴,后来改成2246XT双贴了,速度不错。单贴用3281就可以了,双贴还是46XT ...

谢谢提示!!!

网友:
flashinfo可查,这些是网友上传的数据。www.flashinfo.top

网友(2022-08-22):
15177听说是鸡血颗粒,性能暴强。

网友:
is903紫色写保护主控板双贴15177-128,昨天刚贴的

网友(2022-10-17):
闪迪MLC我都喜欢上46XT,现在有不带主控的板子30多点,和拆机主控绝配。成本一下子和3280几乎拉平,性能完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