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RTL的蓝牙适配器芯片是不是兼容性不太好啊?

楼主(2022-07-22):
前阵子买的蓝牙5.0的适配器,总是有点问题,有时候是连不上耳机,要插拔下,对蓝牙鼠标和蓝牙键盘支持也不太好,常常会连不上或者睡眠以后连不上,用的是RTL的芯片,本来想买CSR的,但是看了下好像CSR的便宜点的都只有蓝牙4.0的样子

网友A:
这跟系统关系很大。

以前XP下蓝牙基本没法用,要装一大坨专用工具,只能传传文件。

后来win7也不太好用,偶尔连个耳机声音也很差;

再后来用win10不管手柄,耳机,音箱随便连,就差点都免驱了。

网友:
这个得请楼下高手来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系统关系很大。

以前XP下蓝牙基本没法用,要装一大坨专用工具,只能传传文件。

WIN7连耳机问题不太,就是偶尔会连不上,插拔下就好,音质没听出好坏

网友B:
应该是蓝牙版本引起的兼容性问题。虽说5.0向下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蓝牙版本引起的兼容性问题。虽说5.0向下兼容,

用4.2的效果也不怎么样,反正我就基本没好好用过一次蓝牙键盘,各种问题

网友:
蓝牙键盘一定要选大品牌的,别杂牌或不知名的。

网友:
除了模块有问题以外,还有蓝牙使用的软件也要适用才能有好效果。

网友C:
蓝牙版本引起的兼容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版本引起的兼容性问题

貌似蓝牙键盘很多都还在用蓝牙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