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服役10年的空调压缩机离合器线圈 糊了

楼主(2022-07-22):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前天去虎门  回来半道上空调罢工了,我这种贱人当然是打开机盖一番查找,发现压缩机10A保险丝已经熔断,就取出备用10A  我去 插上去秒断  又换了个20A还是一团火花   这时候知道不能再拿保险丝当炮灰了。然后故作镇定的半开窗闷这回家再说   那鱿鱼考的真不是滋味
回到目的地就近找了修理店找原因  我知道是线圈挂了  但是一般店都不换线圈  无奈  只能换了个新压缩机  我是懒得麻烦 因为当天有朋友要送 不然就买线圈自己干了  换完带回这个罪魁祸首   刚刚砸了  糊完了
总结下:空调罢工首先检查雪种  因为没有雪种压缩机不工作(压缩机里面有个压力开关串接在离合器线圈上  没有雪种就意味着没有压力了  看有没有压力自己可以捅一下雪种加注孔  冒气就有)判断保险 继电器有没有工作  可以打开空调  拔下去压缩机的那条线  看对地有电没有  如果烧保险就考虑离合器线圈卡住  轴承  还有线圈烧糊短路导致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换的必要了,修好了也不可能再装回去了。

网友B:
电磁铁线圈,模具、绕线,灌胶,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换的必要了,修好了也不可能再装回去了。

线圈可以换的   我这个是久了绝缘漆烧脱皮了短路了  拆下来很简单  不需要动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铁线圈,模具、绕线,灌胶,安装。

自己绕线是不行的 敲出来就变形了  有现成的线圈买   自己拆下拧好螺丝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圈可以换的   我这个是久了绝缘漆烧脱皮了短路了  拆下来很简单  不需要动管路    ...

你打算把旧压缩机修好了换上去,新压缩机拆下来扔掉或者卖二手?

网友C:
这个是开空调时候卡塔一声的那个东西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算把旧压缩机修好了换上去,新压缩机拆下来扔掉或者卖二手?

你也别杠了  鸡头都没带回来的  只带个线圈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开空调时候卡塔一声的那个东西哇,

对的  就是这个   不响就是没通电或者没压力  里面的那个压力开关几乎不会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也别杠了  鸡头都没带回来的  只带个线圈回来

干嘛不带回来,好歹也是纯铝的,8元一斤可以买几十块钱
或者修好了挂咸鱼看有没有有缘人!!!

和你情况差不多,只是我的不是线圈坏了也没有线圈的,是胶木轮断了,拆下来自己淘宝了个胶木轮80,现在压缩机还扔在地下室呢,没挂咸鱼,原装的有点舍不得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一段时间打算装到170汽油机上做个移动空调,妥妥的5匹移动空调,但过了一段时间想法冷却后觉得就是浪费钱,所以一直没动手!!!

网友D:
看看是不是铝芯的,铜芯的一般不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E:
变排量压缩机,没有离合器。在屁股后边有跟线,好像可以控制偏转片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带回来,好歹也是纯铝的,8元一斤可以买几十块钱
或者修好了挂咸鱼看有没有有缘人!!!

唉   现在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铝芯的,铜芯的一般不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线是铜的  拆下来140克左右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排量压缩机,没有离合器。在屁股后边有跟线,好像可以控制偏转片角度。 ...

我这种应该是传统普通压缩机

网友F:
把西瓜丢了捡了芝麻回来

网友G:
使用10年不应该这样的,估计使用上有问题。

网友:
这个真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西瓜丢了捡了芝麻回来

本来没打算带回来的  我是想看线圈烧成哪样  搞个明白   不是为了搞那点铜线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10年不应该这样的,估计使用上有问题。

不会是制冷剂加多了导致的吧  其他没什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