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一元钱的抖音遥控并捣鼓成电视遥控

楼主(2022-07-22):
一直好奇咋实现按键切换视频的,这不看到淘客的推广就捡了俩,邮费比实物贵,不过比包邮的类似遥控要便宜。
收到后赶紧连上手机刷抖音,按一下下键,屏幕出现一个鼠标的箭头,然后快速向上滑动一段距离,然后箭头消失,视频切换成功。这不就和用鼠标按住左键,然后向上移动一个道理么。

稀奇劲过后就开拆,用手机的手电功能照外壳,边上没见卡扣,中间有几个柱子,心里就有底了,刀片沿着缝隙翘着走一圈,然后用指甲扣一圈,就无损打开了。
电路很简单,芯片打磨了,唉!diy按键功能的想法受阻了。
那动让机子适配它吧,改改音乐播放器模式我还是会的

楼主:
终端模拟器中输入dumpsys input找到BLE-J1的信息,发现Identifier: bus=0x0005, vendor=0x248a, product=0x8266, version=0x0111
      KeyLayoutFile: /system/usr/keylayout/Generic.kl
根据这些信息咱复制一份Generic.kl文件改名为Vendor_248a_Product_8266.kl,然后改改不就行了,下面有张例子图,按键上的数字是用getevent获取的,我改着看火星直播当遥控使的。修改好后,断开蓝牙,再重连上,再dumpsys input,若KeyLayoutFile变成/system/usr/keylayout/Vendor_248a_Product_8266.kl了,就说明成功了。其实也没必要看,直接按遥控,按键是你想要的功能,就说明成功了。
抖音模式就不好弄了,还是原来的功能。

这遥控一会儿不用,他就会断开,然后抖音就刷新了,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

网友:
这个也行,服了。

楼主:
再来个5毛的蓝牙耳机,洛达ab1536u方案,Touch Two C5S。
日文提示音,来电报号也是日语,也挺好拆的,不好拆就冻一下

网友:
直接破解了吗 厉害的说

网友:
这个花的值

网友:
这活儿好啊

网友:
看着挺小巧的。

网友:
楼主会玩儿,我只能让它各司其职

网友:
万物皆可DIY!

网友A:
然后抖音就刷新了的确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抖音就刷新了的确是这样

我换了个老手机,遥控关机(待机)后,抖音不刷新。无聊就这问题搜索了一下,发现好多人的蓝牙设备有这问题,有人说是系统问题。

网友:
投屏用比较方便。

网友B:
再来个5毛的蓝牙耳机,洛达ab1536u方案,Touch Two C5S。
日文提示音,来电报号也是日语,也挺好拆的,不好拆就冻一下----------------------哪里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来个5毛的蓝牙耳机,洛达ab1536u方案,Touch Two C5S。
日文提示音,来电报号也是日语,也挺好拆的,不好 ...

店铺名淘客电子数码diy

网友:
这是遥控器刷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