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制冷剂以及如何检测制冷剂泄漏?

楼主(2022-07-22):
什么是制冷剂
制冷剂又称制冷工质、冷媒、氟利昂等;在南方一些地区俗称雪种。它是在制冷系统中不断循环并通过其本身的状态变化以实现制冷的工作物质。制冷剂在蒸发器内吸收被冷却介质(水或空气等)的热量而汽化,在冷凝器中将热量传递给周围空气或水而冷凝。

制冷剂种类
①、无机化合物。水、氨、二氧化碳等。
②、饱和碳氢化合物的衍生物,俗称氟利昂。主要是甲烷和乙烷衍生物。R22,R134a等。
③、饱合碳氢化合物。如丙烷,异丁烷等。
④、不饱和碳氢化合物。如乙烯,丙烯等。
⑤、共沸混合制冷剂。如R502等。
⑥、非共沸混合制冷剂。如R407c,R410等。
如何检测制冷剂泄漏?
一、 目测:
方法:制冷系统泄漏时,一定会伴有冷冻油渗出。利用这一特性,可用目测法观察整个制冷系统的外壁,特别是各焊口部位及蒸发器表面有无油渍存在。若怀疑泄漏处油渍不明显,可放上干净的白布,用手轻轻按压,若白布上有油渍,说明该处有泄漏。
优缺点:无成本费可自行检查;可是因为通常渗漏的地方非常细微,而且制冷系统很多部位几乎看不到。除非系统突然断裂的大漏点,并且系统泄漏的是液态有色介质,否则目测检漏无法定位。
二、 泡泡水或者肥皂水检漏:
方法:肥皂水检漏就是用小毛刷蘸上事先准备好的肥皂水,涂于需要检查的部位,并仔细观察。
肥皂水的制备:可用1/4块肥皂切成薄片,浸在500g左右的热水中,不断搅拌使其溶化,冷却后肥皂水即凝结成稠厚状、浅黄色的溶液。若未制备好肥皂水而需要时,则可用小毛刷蘸较多的水后,在肥皂上搅拌成泡沫状,待泡沫消失后再用。
优缺点:方法简便易行,也是维修工常用检测的方法;但人的手臂是有限的,人的视力范围是有限的,很多时候看不到漏点。
三、 氮气水检漏:
方法:向系统充入10-20kg/cm2压力氮气,把系统浸入水中,冒泡处即为渗漏点。
缺点:1.检漏用的水分容易进入系统,导致系统内的材料受到腐蚀。
2.进行检漏时劳动强度很大。
四、 荧光检漏:
方法:将荧光剂按一定比例加入到系统中,系统运作20分钟后戴上专用眼镜,用检漏灯照射系统的外部,泄漏处将呈黄色荧光。
优缺点:定位准确,渗漏点可以直接用眼睛看到,检修成本较低。操作时间长,准确率不能达到百分之百;
五、 气体差压检漏:
方法:利用系统内外的气压差,将压差通过传感器放大,以数字或声音或电子信号的方式表达检漏结果。
缺点:此方法也是只能“定性”地知道系统是否渗漏而不能准确地找到漏点。
六、 卤素灯检漏:
方法:点燃检漏灯,手持卤素灯上的空气管,当管口靠近系统渗漏处时,火焰颜色变为紫蓝色,即表明此处有大量泄漏。
缺点:这种方式有明火产生,不但很危险,而且明火和制冷剂结合会产生有害气体,此外也不易准确地定位漏点。
七、 电子冷媒检漏仪检漏:
电子冷媒检漏仪是一种可靠的检漏仪,因其检漏精准这些年迅速占领市场,使用时用探头对着有可能渗漏的地方移动,当检漏装置发出警报时,即表明此处有泄漏。用冷媒检漏仪查漏是目前最科学简单快速的检漏方法。
冷媒检漏仪中传感器探头有哪些?
品牌制冷剂传感器探测气体
意大利Qbit s.r.l.传感器LS-1R134a
传感器LS-2R22
传感器LS-3CO2
传感器LS-4R134, R404 , R407, R410
传感器LS-5R134, R404 , R407, R410, R22
传感器LS-6R600 , R290 , CH3OH , C6H6 , C7H8 , C8H10……
传感器LS-7SF6 , NH3
传感器LS-8CH4
传感器LS-9CH2O
日本FIGARO氟利昂传感器TGS832R-134a、R-404a、R-407c与R-410
氟利昂传感器TGS2630R-404a、R-410a、R-32、R-1234yf
制冷剂气体预校准模块FCM2630R-404a、R-410a、R-32、R-1234yf
氟利昂传感器TGS3830R-134a
日本FIS制冷剂传感器SP-42A-00R134a,R-410a,R-407c
制冷剂传感器SP-41-00R22
制冷剂传感器SB-42A-00R134a,R-410a,R-407c
制冷剂传感器SB-41-00R22

网友:
我记得氟利昂指的是R22...

网友:
这个是扫盲贴,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