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le48a720电视拆机背光不亮,不会修

楼主(2022-07-22):
电视插电黑屏,灯照着能看见“无信号”字样

开机以后屏幕会突然闪一下,是不是恒流板坏了?

不是专业人士,先拆开看看

网友:
灯管或是灯条坏,这个是大多数原因;背光保护,这是小部分原因。拆屏吧,小心再小心,一看就会、一干就废

网友:
还想用的话,还是找个师傅,修一修吧。
就像2楼说的,看起来简单,但很可能一干就废

网友:
先看电源板,看输出至灯条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猜是灯条坏……,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得找专业人修谢谢拆机分享

网友:
灯条坏的可能性最大,找一下拆机视频,拆液晶屏最好用吸盘,换灯条不是太难的。

网友:
灯条坏的可能性最大,先量下125v10a的保险是不是好的,还有周边的场管和稳压三极管!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别自己修,会扩大故障,找人修吧,反正不是灯管坏就是恒流板坏,灯管坏的概率估计大点

网友:
主板、电源板、逻辑板、还有一个什么板?

网友:
估计灯条坏

网友:
拆吧 我也是最近才拆了台六十多寸的触摸一体机 胆大心细点就行  最近在淘宝看到有散热的那种双面胶粘灯条用的不知道好不好用 建议你用一下试试

网友:
一般灯条坏,知道品牌型号,买个灯条换上。

网友:
看样子是灯条坏了,小心拆就是了,注意别搞坏逻辑板和屏幕就行,建议先找拆机视频看一下再动手。

网友:
找人修200,换新的1000。

网友:
找专业的人修吧

网友:
改led板还节能

网友:
百分之百的是灯管坏了,改成led的灯条吧

网友:
屏大没工具不好操作,碎屏就得不偿失了,还是找专业维修干吧。我自己换了21寸显示器的灯条,再大的屏真不敢下手。

网友:
这电视本来就是LED灯背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