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太热了,散热片怎么粘到CPU上呢?

楼主(2022-07-22):
路由器太烫了,想加一个散热片。
找到一个铝散热片和一个陶瓷散热片,不知道哪个更好一点?
还有,散热片怎么粘到CPU上呢?用什么胶?

网友:
硅酮导热胶

网友:
有专门粘散热片的导热硅胶

网友:
502也可以的,反正粘上去不准备拆的

网友:
双面胶也可!

网友:
搜散热双面胶

网友:
双面胶不是平面放不行的吧?

网友:
导热硅橡胶一般用,不过粘上就基本拆不下来了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AL&id=562836122999
我买过一小节,太懒也没用上,这个应该符合你的需求

网友:
发热不大的话可以用502或者双面胶,如果发热比较严重,那就需要导热硅胶了,没有的话可以用导热硅脂涂在中间,周围用热熔胶之类的固定

网友:
也可以自己在主板上找合适位置焊两个线鼻,用钢丝把散热片卡上。

网友:
陶瓷散热片直接用导热硅脂贴上就可以了

网友:
用铸工胶粘,耐高温导热也好。铸工胶材质干后就跟芯片的封装一样。

网友A:
告诉你一个真理:
如果路由器不加散热器用手摸上去烫,那么加了被动散热器摸上去还是一样烫
想要降温还是要加风扇

网友:
我一般用704

网友:
中间导热贴,边缘用硅橡胶粘上

网友:
导热硅橡胶一般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真理:
如果路由器不加散热器用手摸上去烫,那么加了被动散热器摸上去还是一样烫
想要降温还是要 ...

芯片降温就可以,外壳温度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那可坏事了。704是隔热的,电磁炉玻璃面板粘接用,耐热,隔热,不容易把面板热量超导给塑料外壳。

网友:
买:单组份室温硫化导热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