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EASYN球型摄像机不能在手机上使用?

楼主(2022-07-22):
各位师傅,我的一台EASYN F型的球型摄像机
我也照说明书的说明到该网站下载手机客户软件安装到手机上了。可是给摄像机接通电源,也把手机和摄像机放在同一个路由器上进行配比。

可是无论如何设置手机就是看不了摄像机里面的画面???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特别声明:我连上网线这摄像机是可以用的。

网友A:
1.检查摄像头是否联网成功
2.检查手机与摄像头是与连接成功

网友B:
关掉漏油器5G在试试

网友C:
同一网段应该不应该  要是跨网段那就是服务器不提供服务了

网友D:
应该是设置上有问题,可以认真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摄像头是否联网成功
2.检查手机与摄像头是与连接成功

用网线是可以连网的。机子的无线设置也是收到的,就是手机和机子配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掉漏油器5G在试试

我这儿没有5G的。这机子也不能上5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一网段应该不应该  要是跨网段那就是服务器不提供服务了

拉倒吧,看看我新发的图吧。更不能跨网段了。局域网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设置上有问题,可以认真检查一下。

设置都查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摄像头是否联网成功
2.检查手机与摄像头是与连接成功

摄像机连网没问题。看图!

网友:
不匹配驱动不匹配。。。

网友:
有时候匹配摄像头,要开一下手机的位置,试试看。

网友:
换个手机试试。同事买了一个便携摄像头,下载软件后死活连不上(三星手机)。我用我的红米手机就可以连接。

网友E:
复位,再不行 官网下载升级包。话说 这个比海康什么的好?

网友:
复位,保证ipc所在网络通能上网。
看了下这个厂家还活着。扫官方二维码手机下最新软件。
手机观看的原理是ipc通过互联网访问官方云平台,转发流量到你手机上。所以要保证网络畅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位,再不行 官网下载升级包。话说 这个比海康什么的好?

没有,官网已死了。没升级包了

楼主:
请问如果把摄像机和海康威视DS-7104N-F1网络录像机连接一起可不可以远程莹石手机观看?

楼主:
请问我在海康威视录像机里的网络里该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