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模仿大神们制作的点焊机,第一次就成功了。只是输出电压有点低。

楼主(2022-07-22):
自从在网上看到各位大神DIY点焊机后,我心里也痒痒的。想弄一个玩玩。偶然间得到一台微波炉变压器。型号是shv-273cg查了半天型号也没查到是多少瓦的。好在锯开是铜芯的。处理好变压器又在某宝上买了整套控制板和需要用到的配件。制作的过程有些步骤忘记拍图片了。绕次级的线是焊把线剥了皮,抽掉了一缕穿的蜡管。做好后试了试,输出电压只有2.6伏。不过焊接效果还行,挺牢固的。可能是时间调的有些长,焊点有点发黑。

网友A:
这玩意本来就黑不好看,电容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本来就黑不好看,电容的好。

目前我的要求没那么高,能用就行。咋也比电烙铁焊的强。以后有合适的材料再考虑超级法拉电容做。

网友B:
控制板的购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板的购买链接

【淘宝】https://m.tb.cn/h.fxZUW6q?tk=300g2JCdfHP CZ3457 「DIY点焊机变压器控制板  时间电流控制板  双脉冲智能液晶显示」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C:
楼主的手艺真的很好

网友D:
不错的哦,变压器有好几个,就差其它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手艺真的很好

感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哦,变压器有好几个,就差其它东西了

听说两个变压器做出来效果更好,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还不错

感谢观看,献丑了

网友F:
我也有一个铜芯的,自己家微波炉上拆下来的,没舍得锯,用角磨机切开硅钢片,装上线再焊起来,麻烦是麻烦,比楼主多得一个漆包线。

网友:
大佬加油,你也是大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个铜芯的,自己家微波炉上拆下来的,没舍得锯,用角磨机切开硅钢片,装上线再焊起来,麻烦是麻烦, ...

真是追不上潮流,我做好了变压器的。大神们又开始玩电容储能的了。

网友:
起初也是玩变压器,0.3真不行,改电容了

网友:
简单实用的工具  动手能力到位

网友:
做的好,我的做了一半懒病犯了

网友:
好用就行,加装时间控制模块

网友:
焊点还是挺好的,有用的就行了,也不是谋生的工具。

网友:
做完了可以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