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开了六个孔,同规格照得最远:Weltool卫途T2试用评测

楼主(2022-07-22):
印象中,手电的结构当然是越封闭越好。最近,Weltool卫途总结多年经验,研发设计出了灯体开通孔的手电——T2,专利通孔散热功能,不但没有弱化结构、降低防水效果,而且还提高了隔热散热能力,使手电能发挥出更稳定的高效能。

卫途的手电都有个水浒诨名,T2叫“锦豹子”。作为18650规格的小直手电,有了专利创新通孔的结构支持,T2优化了内部元件及控制电路,使得中心光强大幅提高,超过了4.2万CD,照明距离是目前同体积、同规格手电最远的,超过了400米,就像豹子一样快速出击、一跃至远。

细节决定性能,这段时间一直在用T2,外观、功能、手感、亮度延续了Weltool一贯的高品质,这里按照自己的理解和体会,简单做个介绍,文中简称“T2”。

手电为啥要开孔?会不会影响结构?
拿到T2,最关注的的就是灯颈处的六个洞,形成了三个通孔。LED在发光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热,而且控制电路也会产生热量,目前主流的是一体仓手电,LED基板贴着灯头内的一体铝合金导热片,再向下是电路仓,形成共同发热和散热。

Weltool T2采用经过灯颈横截面圆心的三对通孔,将灯头内产生的热量流通传导出去,可以提高散热效果。孔径约为3mm,既保证了空气的流动,又不会对结构造成破坏,还能保留足够的铝合金量,实现储热、传热和散热。

这种结构将灯头分成上下两个部分:通孔上部是LED仓,LED基板贴着下壁;通孔下方是电路仓,控制电路板贴着上壁。这样的设计实现了LED和驱动电路这两个热源的隔离,并且都能通过孔内空气流动而散热。

圆形的通孔类似于工字钢,不会破坏灯头的结构强度。T2也经过了1米高度耐摔测试,摔落除了磕碰露白外,不会影响手电功能,更不会摔断灯头。

虽然灯颈开了通孔,但LED仓和电路仓都是密闭的,T2的防水能力官宣达到了IP67级别,暴雨甚至是被流水冲刷也丝毫不会进水。

而且T2作为一款战术手电,筒身也没有开充电口,螺纹都安装了过盈配合的防水胶圈,在水里泡着也能正常使用,流动的溪水经过通孔还进一步加快了散热,可以在各种严苛的户外天气条件使用。

如何做到的同规格照明距离最远?适合什么场景使用?
T2使用的发光元件是一颗Luminus流明纳斯推出的SFT40型号LED灯珠,6500K色温,这也是目前最新的高密度LED,小面积的发光元件再加上没有果冻,能够更好地聚光。

T2采用高反射率的铝合金光面反光杯,为了保证长时间高亮度使用,还用上了耐高温LED垫片,光面反光杯经过科学设计反光面曲率,可以更好地汇聚光线,保证中心光强。

灯头采用一片双面镀膜防刮光学玻璃,从一定角度能看出淡蓝紫色的镀膜效果,这也是为了提高光线的透射率,减少光线在灯头内的损耗,保证出光量更大。

正对T2,从较远的距离才能拍出灯头的满满一杯黄水,这也是实际照明时的光路,光线的颜色和效果非常集中,昭示了T2的聚光能力。

从对墙光斑来看,可以看出明显的聚光照明特征,中心主光斑小、亮、圆且通透,与副光斑有明显的分界线,副光斑亮度明显小很多,面积大而且内部亮度均匀,与环境也有明显的分界。

灯头内部的电路仓里是高效恒流调光电路,在照明使用中可以得到恒定的照明亮度,各个档位都没有频闪和啸叫,长时间使用眼睛不会觉得累,有利于保护视力。

T2的最大光通量为1730流明,从光柱也能看出明显的聚光效果,光柱笔直通透,中心主光柱出筒两三米后才开始发散,角度肯定不到10°,较远的距离仍然能够清晰分辨,外部副光斑也能形成光锥,但是亮度不高,拍照无法分辨。

距离50米左右,主光斑的直径大约为下图远处灌木高度的两倍,也就7、8米左右,光斑内部的亮度较高,看得非常清楚,确实是目前小直手电里的佼佼者。

T2的聚光能力表现在中心光强上,数据达到了42450坎德拉,照射距离达到了412米,实测200米开外的的湖岸堤石和树木都能清晰分辨,细节如在眼前,泛光区域也有不错的铺路效果。

利用这种聚光的照明效果,T2非常适合精准定位照明,适合人眼的聚焦,便于搜索和定位、发现和追踪目标。

三个档位,还有亮度记忆功能,好调好用
T2采用尾部正向开关控制照明和功能调节,好处就是方便盲按,光线不好也能迅速摸到开关并操作,而且调光逻辑简单清晰,用起来比较方便。

开关表面胶帽是小颗粒防滑纹,提高按动手感和稳定性,按键直径约14mm,方便按动。内部是超低内阻正向开关,专利开关结构,可以过大电流,性能杠杠滴。

开关连接的是低内阻磷青铜弹簧+耐疲劳防震琴钢弹簧,磷青铜负责导电,钢丝弹簧防震动,表面镀金工艺,内阻极小,外电路压降很小,确保电池效能最大发挥到灯珠之上。

开关位置比较趁手,正向握持筒身,拇指自然能落在尾部主开关的位置,灯头刚好也露出手掌。开关键程约为3mm,内部弹簧弹力适中,触发手感清晰,操作得心应手。

正向开关能够实现静音操作,轻按即亮,而且T2的电路带记忆亮度功能,也就是说只要关闭在全功率输出档位,那么就能够实现轻按一键迅速得到最高的输出,松手即灭,完全符合战术手电使用的快速响应能力。

T2有三档亮度,分别是:低亮5lm—高亮750lm—全功率1730lm。关机状态连续轻按开关实现换挡,按下开关发出咔哒声,将保持当前档位常亮照明。其实,T2作为战术手电,高低两档完全够用,Weltool又增加了全功率档,发挥出灯珠的最大效能,带来极限使用效果。

想亮能亮得上去,该暗也能暗得下来。T2的低亮档位只有5lm,这对于起夜以及夜读来讲非常合适,没有明暗的巨大反差,不会觉得晃眼,非常适合暗环境用光使用。

外观漂亮、手感舒适、便于携带
好久没入手Weltool的手电了,T2一眼惊艳,果然是一件好工具,带给我户外活动舒适的好旅程。已经忘了之前卫途产品外包装啥样了,T2采用了黑红白三色纸盒,真和T2手电一样颜值正义。

为了配合全功率输出使用,T2标配一只支持15A大电流放电的动力18650电池,也可以使用两只CR123A电池。端面导电的筒身设计,也能稍拧松尾盖实现彻底断电,不该亮的时候就绝对不会亮。

T2还标配了一只单槽充电器和充电线,对于新手来讲,弥补了筒身不带直充和没有锂电池充电器的尴尬,标准5V1A电流充电,3个小时左右就能完全充满3000mAh电量。

T2身材紧凑,外观长度只有135mm,筒身直径为24mm,灯头稍粗一些直径为26.5mm,灯颈处做了加厚加强,截面最大处直径约为28mm,拿在手里比一只普通笔还短一点。

T2身材小巧,净重只有96克,带标配18650电池的使用重量为141.6克,无论携带或者使用都是一只轻量化的高性能照明工具。

T2采用航空铝合金打造,强度大、散热快、重量轻,表面硬质阳极氧化处理,有黑色和军绿或灰色等颜色可选,进一步提高使用中的防刮耐磨能力。

T2灯头正反面都采用激光镭雕印字,黑白分明,对称整齐,除了LOGO、型号、防烫、SN等,还有UKCA、FCC、CE、RoHS等安全认证,是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

T2的外观设计感强,具有Weltool产品的家族特色,灯体比例协调,颜值较高,特别是灯颈位置的通孔,以及12道纵向散热鳍,确实比较有设计感。

特别想说一说筒身和尾盖的滚花,肉眼看就是小方块再加上一个小凹点,相机镜头拉近才能看清细节满满,每个小凹点内都有好几道横向防滑纹,边缘没有毛刺,手感确实非常好。

T2标配一只宽大的不锈钢镀钛抱夹,夹子开口部位是圆弧造型,一方面使手电外观刚中带柔,另一方面就是可以显著提高一次性夹或取的成功率。

就像门锁的锁舌一样,大迎角、变化的坡度,确实更方便单手操作,挂在背包、腰带、口袋等位置携带,取用非常方便,夹子弹性很好,不怕跑动中脱落。

作为一款战术手电,T2头部安装了一枚不锈钢喷砂攻击头,外观低调不张扬,紧急时刻可以实现破窗等应急救援功能。

1000lm光通量恒定输出,以更高亮度为主控方案
将18650电池充满电后,使用照度计和双通道热电偶测温仪,测试T2的实际性能,灯头距离照度计感光面约55厘米。

T2的三个常亮档位对应的照度阶梯分布情况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照度与光通量比例大致相仿,亮度分布没有大起大落,档位设置比较合理,极亮档位照度接近15万lux,将灯珠的性能发挥到极致,聚光特点也可见一斑。

大功率使用,发热不可避免,T2大约1分10秒开始降档,避免灯珠过热光衰,降档后的照度仍高于高亮档位,并保持水平恒流输出,相当于可以实现1000lm光通量的恒定输出。

测量灯头散热孔内及筒身表面10分钟内的温升情况,如下图所示,降档后温度仍然缓慢上升,筒身和灯头散热孔的温度差保持不变,说明筒身也参与散热过程。

室温接近25℃,大约20分钟左右,发热散热接近了平衡状态,此时灯头温度73℃,筒身温度57.6℃,确实很烫要多加小心。不想让亮度降得太多,就必须付出热的代价,还好T2灯头内使用的都是耐高温的材料,否则早就冒烟了。

开启一个小风扇,模拟室外有风的情况,通孔的散热效果不错,温度能够很快降下来,孔内只有44.6℃,此时照度也有小幅的回升,T2就是以亮度为设计初衷。

长时间维持高功率工作,大约45分钟后,电池电压逐渐下降,T2开始缓慢降档,肉眼看不出亮度的变化,约55分钟时,主灯闪了三下后自动关机,取出电池测量截止电压约为2.9V,电池也没有过放。T2这种高亮度长时间输出的性能让我印象深刻。

好工具用得住,手电也要体验高科技
总的来讲,Weltool T2锦豹子战术小直手电,延续了一贯的高品质做工,在看不到的细节上下足了功夫,高颜值、轻量化、手感好、易操控,照明更注重高输出、高亮度、性能稳定,同体积同规格18650小直手电中,照明距离目前无出其右者,能够广泛适用徒步、登山、露营、搜救等户外活动场景,也是普通用户居家常备的良好照明工具。

特别是Weltool创新设计的灯颈部散热通孔,将手电的两个发热源隔离开,并且以合理的方式提高散热能力,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手电也尝尝鲜,用只新颖别致的,卫途T2可以试试。

网友:
方法不错,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