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得用网络机柜了 新版的家庭千兆网络中心

楼主(2022-07-22):
去年安装的监控,用的4芯综合线,带宽为百兆。因为家里设备多,加上晚上看电视等网络使用频繁,已经导致带宽不足。于是对网络做了升级处理。
家中现在目前宽带为2条,一条200M的移动和一条50M的广电。可别小瞧这条广电宽带,虽然带宽小,但网络质量很好!在我这里和联通的差不多,价格还便宜,600元 3年。

先看看路由器的运行视频吧!买企业级路由器,就是为了稳定和看指示灯......

家庭千兆网络中心运行示意

所用设备列表:

主路由 磊科 NBR100

副路由 磊科 B6  磊科 N3 腾达 腾达F6 (设置成AP模式)

交换机 TP LINK TL-SG1008D + 腾达 SG108

无线AP 中兴 W815N

首先,从拼多多买了 9U的网络机柜,把以前摆在架子上的路由和光猫入柜。

再次,把西墙上的8口百兆交换机更换成腾达全千兆交换机。

西屋的交换机仍为百兆,因为使用设备少。

南墙的无线AP,主要是给住在南屋的父母看电视和电脑手机用,再者给父亲晚上在外面纳凉时候提供无线网络覆盖。这种无线AP信号强劲,但缺点就是150M。看看情况,不行再买个磊科N3给替换掉。

目前家中的主要网络设备布置图:

监控布防画面:

主卧的 电脑布置

网友A:
这配置有点奇葩了把,磊科的路由配tplink的ap

网友:
堪比小公司的网络。

网友B:
青岛表示联通10元一月已经挺贵了,然后给降了费5元一月。。。
原来600三年广电都算便宜了啊当然,我电信是480两年。。
移动免费赠送的。。。

不过。楼主的小型机柜整理的还是很整齐的,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青岛表示联通10元一月已经挺贵了,然后给降了费5元一月。。。
原来600三年广电都算便宜了啊当然,我 ...

诸城的农村,宽带都不便宜。联通单宽带到现在还是 600元1年.。移动的宽带是 48元手机套餐免费送。 电信宽带 也是差不多价格,600元1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有点奇葩了把,磊科的路由配tplink的ap

因为TP 的交换机是从倒闭的厂里拿回来的,省了140块钱。 还有家里的几台低配电脑也是,大都是h61+g2130+4G。
另外没有单独购买ap ,是用的路由器关闭DHCP 后固定lan端IP,然后网线插 lan端 当 无线交换机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诸城的农村,宽带都不便宜。联通单宽带到现在还是 600元1年.。移动的宽带是 48元手机套餐免费送。 电信宽 ...

诸城如果是属于潍坊的话,联通应该是可以做360一年,搞活动的时候可以做到240一年。再搞活动的时候240两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诸城的农村,宽带都不便宜。联通单宽带到现在还是 600元1年.。移动的宽带是 48元手机套餐免费送。 电信宽 ...

我480两年的电信是从淘宝旗舰店搞活动直接拍的,青岛只开放了几天,然后就变成除了青岛省内都可以办。。。现在好像是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诸城如果是属于潍坊的话,联通应该是可以做360一年,搞活动的时候可以做到240一年。再搞活动的时候240两 ...

不可能的。。。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低价套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青岛表示联通10元一月已经挺贵了,然后给降了费5元一月。。。
原来600三年广电都算便宜了啊当然,我 ...

你那啥地方?电信480还两年?我这680多好像才1年啊

网友D:
还有院子,壕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院子,壕啊...
=-=-=-=-=-=-=-=-=-

来农村吧,有院子有菜园。还有几亩田地。富不了,饿不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啥地方?电信480还两年?我这680多好像才1年啊

他可能是在网上办的折扣套餐,属于网络套餐。实体店感觉办不到。

网友:
干净、整洁

网友:
网线接头做得寒蝉了点,其他如果追求最强好像也没有必要。

网友:
完美的作品

网友:
确实堪比小公司的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啥地方?电信480还两年?我这680多好像才1年啊

青岛啊兄弟。。。

网友:
湖北的3大巨头私底下商量好了,不打价格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