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1N4148二极管

楼主(2022-07-22):
明明都是4148为啥上边的ST4148要比BL4148短点呢  应该都是1N4148只是生产厂家不一样吧 ST BL就是生产厂家的丝印吧 淘宝搜了下ST还能搜到BL就搜不到了 不知道该用大点的还是小点的淘宝能搜到牌子的
这个是用在936焊台上的 在嘉立创打板了最近在攒 有时间就用淘宝签到红包买电阻啥的 手里有合适的就在板子上拆 今天在坏电源板上找25V680微法电容时看到有4148二极管所以找了两块板子拆下来对比一下

网友A:
大的脚也粗点,很明显大的比小的好,但是这种都无所谓了,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脚也粗点,很明显大的比小的好,但是这种都无所谓了,能用就行

无所谓就行 明天装上试试 本来想用107代替 结果找不到了 淘宝查了下只显示一二极管也下架具体多少个也不显示  准备用这几个

网友B:
让我选,我也认为腿粗的好点。还要分辨是铜引线还是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我选,我也认为腿粗的好点。还要分辨是铜引线还是铁的。

这个还真没用吸铁石吸  不过最近买的所有的电阻都是铁引脚的 好在误差值都在±1%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没用吸铁石吸  不过最近买的所有的电阻都是铁引脚的 好在误差值都在±1%内  ...

铁引脚的,很快就会锈蚀、锈断,关键是铁脚还细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引脚的,很快就会锈蚀、锈短,关键是铁脚还细得很!

都是用签到红包买的 一两天买一次  买了几次了都是不同卖家 收到的电阻都是铁引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用签到红包买的 一两天买一次  买了几次了都是不同卖家 收到的电阻都是铁引脚的 ...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买家都是图便宜,价格在这呢----没法使用铜引脚。
有很多人说,现在的产品质量越来越差,其实这都是用户培养起来的。

网友:
我手上还有贴片封装的4148

网友C:
BL是常州银河

楼主:
引用 网友C:
BL是常州银河

这都能查的出来

网友D:
节都差不多,封装小一点可以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节都差不多,封装小一点可以省钱

二极管值也不一样管脚粗点的是500多 细点的是700多,

网友:
型号太多,没有注意过

网友:
我买过BL的整流二极管啊。

网友:
都差不多,能用就行。贴片的也有不同的封装。

网友(2022-11-01):
大小不重要,芯很重要。

网友:
大小不重要,芯很重要

网友:
封装工艺不同而已,都能用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