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森海塞尔HD558耳机单元

楼主(2022-07-22):
收来就只有一边了,
收了好久,
昨天把线扒出来了,
接上听听看。
展示一下,大家随便看看,
应该是真货,但没有标明正负极,
不过如此。。。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耳机也有椭圆单元!旁边的空焊盘是留着做分频用的吗?

网友:
单元拆下来其他耳机上用

网友:
还有一半呢?有线耳机?

网友:
只用过森海低端耳机,很喜欢他家的调音。

网友:
这耳机音质咋样

网友:
现在玩大耳的少了。森海最具有性价比的肯定HD600 650两款啊。

网友:
不粗哦,应该真的

网友:
没用过森海塞尔的耳机,听说这牌子的很高档且很贵。

网友:
这玩意就是一个贵

网友:
单元也还是需要技术的,虽然我木耳听不出来

网友:
如果能再收一个一样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耳机也有椭圆单元!旁边的空焊盘是留着做分频用的吗?

腔体椭圆而已,喇叭还是圆的。喇叭上面的PCB可能是通用板子,另一边焊盘可能是留给同轴单元用的

网友:
森海耳机PX100使用中。。。

网友:
高级的耳机

网友:
确实是正货的样子

网友:
音质应该很好吧

网友:
森海塞尔音乐之神奥尔菲斯

网友:
曾几何时,一直心仪HD580和那款杜比解码器,终因囊中羞涩,忍了,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更不敢烧了。

网友:
森海塞尔耳机很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