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MTD-2201数显调节仪 拆解

楼主(2022-07-22):
一个数显温度控制器2201-k 外面看不到是不是K型了 里面板子上有 结果接好显示-H-不知何故 还是设置不对? 如果好了可以考虑改个加热台 调节方便

网友A:
不带PT100测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PT100测温吗?

2202  CU  PT100   2201  E型  K型

网友:
根据设定温度上下限数值估计一下大概是  -35-100铜50,150以上可能pt100几百或上千K型电偶,几千是S型电偶。

网友:
是温控器吗

楼主:
嗯 最简单的温控器

网友:
这就是设定温度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