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作死提醒,蓝牙耳机或者蓝牙音箱想改直供的别从电池口直接上5V

楼主(2022-07-22):
作死直接在电池供电端上了5V,想想模块应该吃得消,结果连烧两个。手机从电池端改直供改顺手了,结果忘了蓝牙耳机模块的供电是直接供到主控的,主控估计是耐压4.5V以下的。还好只是两个老物件,看来还得用DC-DC改。

网友A:
5V怎么都应该可以。只是你这种板子不支持而已。。。。

网友B:
这个要看电路设计,我有一块蓝牙音频接收板,板上自带3.3V稳压IC,所以板子的电源输入就可接到5V电源上了。

网友C:
模块一般是3.3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块一般是3.3V供电

是的,改手机改多了就麻木了,顺手一接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怎么都应该可以。只是你这种板子不支持而已。。。。

我说的是电池端接5V,其他改法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电路设计,我有一块蓝牙音频接收板,板上自带3.3V稳压IC,所以板子的电源输入就可接到5V电源上了。 ...

你那是接收板,肯定带DCDC,我这个是模块

网友D:
这个耐压不行,3.3的,一般耐7.8v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耐压不行,3.3的,一般耐7.8v都没问题的

哪有那么高的,一般3.3V的最多4.5V,个别可能嫩到5.5V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