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AX5改散热

楼主(2022-07-22):
夏季本来就热,每天下午5点以后一直到太阳落山,路由器还会被太阳隔玻璃窗照射。手摸烫手,直接用st922胶,粘上各种散热片,cpu处向外延伸,增加原有散热面积。

网友:
加个小风扇可能省事点

网友:
装个微型风扇!

网友:
改后效果如何呢?

网友:
散热好了,就稳定了。

网友:
散热片没太大用,不改主动散热夏天不开空调肯定死

网友A:
泡在变压器油里面如何?

网友:
有那么热吗?

网友:
我还用着一百多元的低端低速路由器基本不会发热也稳定。

网友:
我的红米AC2100老毛子最近也有时候要卡一下 可能太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在变压器油里面如何?

方法不错,但是需要开模搞个密封壳

网友:
把位置换到太阳晒不到的地方,不行吗?

网友:
温度测试一下,然后看一下芯片的温度范围,其实大多数时候不必加散热的,厂家没那么蠢。

网友:
拆掉外壳,散热应该就不错了

网友:
加个小风扇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不错,但是需要开模搞个密封壳

不用密封,只要做好接口的接触,不要接触不良就行,变压器油不导电,就是单纯光油一直吸热不也升温么,还是要上冷却系统

网友:
还不如开盖使用呢!

网友:
啥也没改,屡创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