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惠而浦ASC-26GS3单冷空调不启动

楼主(2022-07-22):
一台惠而浦ASC-26GS3单冷空调通电没反应不启动,查辅助电压为0。请问大神们,该机的辅助电压是多少?哪位大神能提供该机的辅助开关电源部分电路图?该开关电源驱动是一个六脚的贴片,看不见型号。

网友A:
大哥,好歹上个图,有图大家才能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好歹上个图,有图大家才能看看是什么问题

无法上传图片,不知道是不是等级低。故障是辅助电源的交流输入整流后300v有,但低压电压输出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