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Bling Belle洁面仪无线充电座

楼主(2022-07-22):
捡了个无线充电座,还以为是充手机的高兴了一阵子,等准备拆的时候才发现是洁面仪的充电座,我说怎么这么小呢

▲圆圆的小白很mini,直径大概6cm左右。

▲准备拆的时候看到下面的Face Brush才知道是洁面仪的充电座

▲强光手电照一下,可以看到线盘大小,这“电磁炉”功率至少也有500mW吧?

▲反过来照一下,可以看到标签下面有4个螺丝孔。

▲开壳后可以看到线盘和电路板,就一个IC和几个元件而已,应该没有协议之类的。

▲板子背面没啥元件,线圈两边有两颗磁铁,充电的时候和主机吸合避免走位。

▲后壳这两个螺丝柱被切掉了一点,但是我观察了一下发现板子上面没有元件会顶住螺丝柱,不知道为啥切了一点。

▲这是老黑那里买的板子,10个连邮费20给我发了11个,看样子像共享充电宝的板子,部分板子还连在一起的,看样子是工厂流出来的瑕疵品。

▲板子M、C、L三插头,还带一根USB可正反插的插头,主板带数码管电量显示,USB供电无线充水果只有五福一安,电流还会波动,等有空接电池试试。

网友A:
可以试试看手机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看手机能不能用

试过了,毫无疑问是不能用的,就算能用,那点线盘功率有限,估计一边充一边掉电

网友:
还是无线充

网友: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倒是试试改造给蓝牙耳机仓充电

网友:
无线充转换率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