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第一次看到手腕型优盘慧荣SM3267带写保护。

楼主(2022-07-22):
第一次看到手腕型慧荣3267带写保护,上图:

请问各位有什么颗粒推荐?有什么外壳介绍?

网友A:
颗粒6s2f 7s2f 3d mlc

网友:
挺好,小巧玲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6s2f 7s2f 3d mlc

没有1.8V的

网友:
好奇这外壳长啥样?

网友:
牛掰,就是外壳不好配

网友:
带写保护好,既能最大程度防止病毒又能防止资料被修改。

网友:
板子  看着不错

网友:
这板子看着不错啊,就是有外壳吗

网友B:
和做g2版本的呢个是一个人出的吧?我也在闲鱼上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做g2版本的呢个是一个人出的吧?我也在闲鱼上看到了

是的,903断供了,他才出3279的,如果903主控有的话,就有G2带写保护的903了

网友:
颗粒只能用窄片,BGA132或108的。slc可以贴HCND1或JCNE1,大容量的可以贴0DDL,0EFL(1EFL不确定能不能开),另外DDK,DDJ,DDL都可以。三星BGA108 4ce以下的小黑豆也不错。

网友:
没有配套的外壳?

网友C:
单1efl,256。读140写70速度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1efl,256。读140写70速度凑合

用那个量产工具能开啊?

网友D:
这么快就发布论坛了,外壳等批量回来贴好去搞,批量板 比现在的厚一点,回来贴好片后在研究弄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颗粒6s2f 7s2f 3d mlc

7S确定能开吗,我试了只有6S可以,7S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1efl,256。读140写70速度凑合

同问量产工具

楼主:
你是那个闲鱼卖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快就发布论坛了,外壳等批量回来贴好去搞,批量板 比现在的厚一点,回来贴好片后在研究弄外壳 ...

你是那个闲鱼卖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