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ony随身听BP-100,电池内部结构展示

楼主(2022-07-22):
索尼随身听的电池底座,之前的老电池已经饿死了(看样子好像是镍氢)。电池有轻微的漏液,导致壳子里面有一些锈蚀。我想把他那个电池改成锂电,等新买的电池到货了,准备再更新一期帖子讲一讲如何改。这个壳子后来被我用水冲洗了一下,也是干净多了
很多discman都能用这一款,比如说DT55,D50mk2等……
这个产品的标称电压是6伏,所以改装比较难,因为两串锂电池电压都比这个高需要买升降压模块。5.4V∽8.5V转6V,这个范围还非常难买

网友A:
镍氢三串是3.6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三串是3.6V吧?

这东西的电池是软包的,特殊的那种。跟那种5号电池不一样。

网友:
如果是多个镍氢电池串联,电压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可以看看是几串自己算算,基本上用两个磷酸铁锂串联应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的电池是软包的,特殊的那种。跟那种5号电池不一样。

香口胶电池?

网友:
sony的产品不错,就是像电池、存储等,有的搞的比较特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来看看  看不懂

一样的是进来了

网友:
用3.3V的铁锂改比较简单,标称6V,用到7V问题也不大。

网友:
镍氢还有软包电池吗

网友:
镍氢还有软包的啊

网友:
sony大法总是独树一帜啊!

网友:
单串三元锂5v充电加升压输出模式比较合适,某宝还有可调的成品板

网友C:
头次见到软包镍氢,可以试试改单串锂电加升压板和4056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次见到软包镍氢,可以试试改单串锂电加升压板和4056保护板。

30年前的东西了,那时候锂电还没有民用呢。所以只能是镍氢

网友:
整个锂电+升压模板。

网友:
不要钱就用  要钱不如锂电

网友:
上学时看见别人用馋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奇葩的镍氢软包

网友:
这不是镍氢镍镉是铅酸电池2伏的。
用两节磷酸铁锂串联替换

网友:
随身听都不随身了,干脆外接电源吧,D个电池难得用几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