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问题HC3 WA2620E-D-FIT 不小心把外壳天线给干断了

楼主(2022-07-23):
HC3华三的设备WA2620E-D-FIT这个型号,我拆的时候暴力拆除的,不小心把外壳天线给干断了,怎么接上,不知道应该是哪个,总共四个插口,接哪个是对的

网友:
有内置天线,不外接天线也能用的

网友:
干断的天线呢?

网友:
这哪里有外接天线?

网友A:
你指的是,外天线连接线断了,你是指不清楚那根是2.4,那根是5g吧,

网友B:
CPU出的应该是2.4G ?然后右边的是5G ?

楼主(2022-12-01):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外天线连接线断了,你是指不清楚那根是2.4,那根是5g吧,

对,不清楚那根是2.4和5G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出的应该是2.4G ?然后右边的是5G ?

就是照片的左边是2.4,右边的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