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18650电池,捅安全阀

楼主(2022-07-23):
首先参考这里--

拆华帝-VATTI燃气灶,改供电系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4160-1-1.html

最近在家做饭时,看到这个装置,突发奇想,要试试停电后备用电池是不是正常,结果呢,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备用的18650电池竟然带不动燃气灶了,还好一直没停过电,要不然多耽误事啊。

带不动燃气灶,首先想到的是按钮开关接触不好了,根本就没想过是电池的原因,把盒子卸下后检查发现不是开关的问题,而是电池有问题了,没卸下时试验还能带动气表,带不动燃气灶,卸下后发现电池没电了,测量电压为0.36V,以为是充电电路有问题没充上电,用兆信可调电源调小电流,调大电压冲击充电无果,这才发现是安全阀保护了。

没捅过安全阀没经验,捅得不得法,竟然捅得漏液了,卟卟带响往外冒泡,虽然有电压了,试验也能正常使用了,但是漏液也不是个办法呀,那就用胶堵漏吧,不漏液就好啊。

不要说危险什么的,这胶没那么大的强度,压力大了是可以把胶冲开的,说不安全的就省省吧。

睦版的红电池

胶衣服

有标记,不是光板

正极凹进去了

测电压只有0.36V

用电压冲击一下,没反应

觉得是安全阀保护了

用这几个针捅吧

没捅过,不会用力,用小改锥一捅,漏液冒泡了,好大的一个泡呀

电压是恢复了,漏液也不是个办法呀,那就用胶堵住,不让它漏液

这个渗透力强,先用这个,再用哥俩好

糊住之后,中间挖开,吸上一个小磁铁,平头变尖头了

老衣服破了,换新衣服

热浴,让衣服紧身穿

展示新衣服

正极

负极

不敢用在重要的地方了,塞手电筒里用吧,可以通过灯光实时了解电池的情况。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我家的我用旧笔记本里拆的改的,用了好像2年最近才充电

网友:
你这个18650电池是用多久了?出现这个现象感觉像过充引起的。适配器不能找5V的吗?看过改装帖子其实你的开关可以换成继电器,遇到停电可以自动切换锂电池工作。

网友:
都漏液了还用啊

网友:
吐了的三怂换了件衣服继续营业

网友:
楼主胆子真大!

网友:
佩服楼主的胆大,漏液小心腐蚀性大啊!

网友:
放气孔都堵上了,还敢用吗?

网友:
密封得这么严实不怕boom

网友:
人才啊....会过日子的自虐性杀手

网友:
安全阀开了会是0v不是0.几把

网友:
我后悔扔了 一个类似的,应该拆开看看

网友:
我这几节电池都是捡垃圾拆出来的,拆出过老看起来质量好的就留着了

网友:
我都是用牙签捅的!

网友:
我胆小要是我就不这样搞

网友:
虽然楼主不让说危险性,但我还是不敢这么干,有点可怕

网友:
楼主胆真肥,敢上30V电压接锂电池

网友:
总感觉这样用不安全。

网友:
捅安全阀要用平一点的,太尖了就桶破了

网友:
手头有四五个这种无电压的电池,用牙签捅了几次,无果,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