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ut210e网红表加装示波器输出

楼主(2022-07-23):
ut210e电流表加装示波器输出,实测2A档位带宽2k,底噪6mv,20A档位20k,底噪5mv,100A档位同20A

网友A:
那个示波器比表更贵吧

网友B:
从210哪个位置取的信号?

网友:
有钱人的快乐

网友:
有钱淫当然快乐!

网友:
这是炫表吗,这么多高档玩意

网友:
看看,涨涨见识咯

网友:
钳表怎么取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210哪个位置取的信号?

主板c23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示波器比表更贵吧

还好吧,性能一般,主要是便携

网友:
好主意,把钳表改电流探头。
回头我的钳表回来后我也改一个。
得想想是加个bnc好呢还是利用现成的香蕉口,反正频率也不高

网友:
要是能打开峰值电流功能就好了,胜利有款能测峰值电流,就是最小量程是40A的,太高了

网友:
从采样回路直接接示波器?

网友:
这个操作不错,多谢分享

网友C:
楼主测个直流波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测个直流波形看看

20A100x直流显示

网友D:
牛人哈!这都能玩出来。小示波器能测得的频率上限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人哈!这都能玩出来。小示波器能测得的频率上限是多少呢?

分辨率太低,垂直只到1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