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分享]网件R7000 CFE恢复原厂与386梅林刷回原厂固件

楼主(2022-07-23):
前言:
R7000目前是386固件,需改为ap模式使用并回到原厂增强下信号和稳定性。
由于XWRT固件升级,自384版本开始作者强烈建议CFE1.0.3.7版本搭配,但升级完成后新版CFE与原厂固件不兼容,表现为刷回原厂没有5G信号。
1.0.3.7CFE的恢复页面ip为上一次固件正常启动的ip,不是固定!
百度云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JCmoOOcS6SNM5qKcks6CA?pwd=h3rd
提取码: h3rd

解决:
一 刷回原版CFE,图省事修改了下原作者说明

To flash the custom CFE route, please follow this steps:

1. modify the custom CFE by CFEEdit to reflect your router's MAC addresses and WPS pin:
PC上使用CFEEDIT ,左上角open cfe ,例如mtd0-cfe-1.0.21-NA.bin 开始编辑
ETH MAC Address = LAN_MAC_Address (输入路由器底部标签字段)
WL1 MAC Address = ETH MAC Address (按一下=)
WL2 MAC Address = ETH MAC Address + 4 (按一下=,按4下+)
secret_code=12345670 (WPS配对密码)
改好后选择save cfe as 保存,例如文件名为mtd0-cfe-1.0.21modified.bin。

2. the router has to be accessible via SSH/telnet
ssh登录路由器,建议配合winSCP传文件

3. make a backup of your stock CFE:
备份原有CFE,然后取回本地备份
  • dd if=/dev/mtd0 of=stock-cfe.bin

复制代码

4. move the "custom CFE, flash-cfe.sh and mtd-write" to "/tmp/home/root".
flash-cfe.sh is a script. take a look at its content making sure the name of your custom CFE
is the same as the one used in this script. Or do it manually in two steps:
把mtd-write和改好的CFE(mtd0-cfe-1.0.21modified.bin)上传到路由器某个目录下例如/tmp/home/root,然后执行
  • chmod +x ./mtd-write
  • ./mtd-write -i mtd0-cfe-1.0.21modified.bin -d boot

复制代码

#mtd0-cfe-1.0.21modified.bin 为调整过的cfe文件名

5. reboot and clear NVRAM to factory defaults.
原作者是建议重启并重置清除NVRAM,但是我是图省事直接继续了固件降级操作。

二 刷回原厂

我是从386向下刷,顺序依次是:384、380、Merling-R7000-back-to-ofw.trx
此时已恢复为原厂固件,需要重置路由清除配置,再启动可以看到5g信号了,剩下就是升级原厂新固件、配置路由器了。

提醒下:
原厂固件问题:
    页面有兼容性问题,edge浏览器会经常弹输入密码,换了傲游解决。
    系统未启动完就进入页面可能会弹出重置密码,多等会再进入就好。
    dhcp默认网关是它自己,没找到地方改,无奈改成了ap模式。
    ap模式下厂家建议上行口wan口,接上级路由lan口。其他lan口正常接设备。

网友A:
网件路由器,据说非常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件路由器,据说非常稳定。

不全是 ,有些型号不稳定。
发热巨大

网友B:
网件信号好,温度小高些。

楼主(2022-09-12):
引用 网友B:
网件信号好,温度小高些。

我对比了网件最新版和梅林380最后一版,梅林的信号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件路由器,据说非常稳定。

功能太少,信号也垮,就只能夸稳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比了网件最新版和梅林380最后一版,梅林的信号更好。

在用网件R6700刷的梅林386固件,无线信号一般,真的一般,但是稳定,全年出了停电外没断过网,前后换过K2P,中国移动r3000z,京东云好几代,都不如网件稳定,号称信号多强的TP也用过,信号确实强,但是远点也就剩下信号了,完全没有数据能跑

网友(2025-04-12):
网件路由器,原固件非常稳定。

网友:
谢谢分享,技术文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