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格外美20瓦LED球泡灯

楼主(2022-07-23):
以前因为烧了一个灯珠换下来的格外美20瓦LED球泡灯,更换灯珠后,恢复正常。平时不怎么用,偶尔用来辅助增亮。使用过程发现,经常烧灯珠。拆开看了看,使用的WS9035E方案的高压非隔离恒流源,空载电压276V,适合多灯珠串联使用;光源用了18颗6V/1W的2835贴片串联。LED端工作电流设置有些大,实测103mA左右,大了些。增大检流电阻,将LED端工作电流降到69mA左右,半功率使用后,用了一段时间,还可以。这种塑壳球泡灯,要想长时间使用,降功率使用还是需要的。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格外美20瓦LED球泡灯,实测14W左右。

WS9035E
Winsemi(稳先微)出品的 SOP-4 封装的单晶低功率因数非隔离IC。检流电阻2R55,LED端设计工作电流Iled=3/2.55=118mA,实测103mA左右,功率14W。

将检流电阻改为3R00,LED端设计工作电流Iled=3/3=100mA,实测93mA左右,功率12W,亮度变化不大。其实将检流电阻改为3R30,效果会更好一些;先用着吧!需要再改。

更换的是9V/1.5W(使用单颗3V/0.5W的也可)的2835贴片,LED最大工作电流150mA,稳定工作电流100mA。
注:这种2835贴片灯珠全串联电路中,一般只要灯珠稳定工作电流差不多,可以不必计较单颗灯珠的工作电压和功率。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还是烧灯珠,烧的都是原来的2芯6V灯珠。看来,原来的灯珠寿命差不多了,坏了的全部换成3芯9V/1.5W的。将检流电阻改为3R90,LED端设计工作电流Iled=3/3.9=77mA,实测69mA左右,亮度变化不算很大(18颗6V/1W的2835贴片灯珠,只剩9颗,换了9颗9V/1.5W的2835贴片灯珠,串联使用)。先用着看看吧!

相关链接:

拆修一个20W塑壳LED球泡灯附维修方法

网友A:
只要亮度够用,这个办法很好,可以减少温升,延长寿命。

网友:
降功率用,产品实际虚标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亮度够用,这个办法很好,可以减少温升,延长寿命。

家里老人用这种球泡灯比较多,长时间点亮,坏了就拿来看看,处理一下。

网友B:
20W挺大了对于小球泡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W挺大了对于小球泡来说

对这种塑壳球泡灯的20瓦总觉得是型号,不是功率。一共18颗1W灯珠,最大只有18W。

网友:
这功率偏大很多啊

网友:
管他呢,能用就行,不贵是王道

网友:
也有一个类似的LED灯,看了一下,也是2835的,是2并16串,好长时间了,不好拆,在那吃灰,等也看看。

网友:
改采样电阻,降功率使用,延长寿命

网友:
单灯功率改小,用那种一拖二的灯头,装两个灯

网友:
降低功率,解决散热问题,方向正确。

网友:
山寨灯泡来了先改功率~

网友:
电流大才有20W的亮度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下次也可以学习维修一下。

网友:
如果没有备用灯珠,真不好修

网友:
红包白票,到货换上

网友:
100mA的电流是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