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ZXD2400电源(V4.3)炸保险维修求助

楼主(2022-07-23):
电源上电输出电压正常,输入电流大有波动。上电大概十几秒,炸保险和VD24  ,VT6和7击穿。如下图,什么情况引起的?

网友A:
会不会是后级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后级有短路

测量了没发现有短路,

网友:
炸保险肯定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串个灯泡试试?

网友B(2024-05-17):
老哥,修好了吗,我的也是类似故障,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肯定短路了

楼主(2024-11-27):
引用 网友B:
老哥,修好了吗,我的也是类似故障,能否指点一下

修好了,管子都要测量一下,有短路的,网上买拆机的管子换上,测试千万不要串灯!

网友:
这个电源测试为什么不要串灯?请说明一下

网友:
大电容容量、管子驱动波形看看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