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求推荐个硬盘,存照片视频用,3.5寸的

楼主(2022-07-23):
求推荐个硬盘,3.5寸的,现在用的希捷ST1000DM003,说这个盘很差,想换个硬盘,求推荐,在硬盘盒用,不常使用,

网友A:
希捷银河,企业盘。

网友:
西数hc530蛮好

网友:
不是好多人都买pdd的4t海康紫盘吗,据说是cmr盘

网友:
重要信息多备份几份,硬盘不能只买一个。

网友:
去京东上 买一个  企业级或者 服务器用的 机械硬盘。容量根据你的需要选。。

网友:
硬盘盒的可靠性更值得关注,USB外置设备使用习惯也很讲究。

网友:
3.5寸硬盘和的供电和使用习惯比硬盘本身更重要,电源的纹波动态响应以及电源的隔离接地情况都要考虑。
修过的3.5寸硬盘和坏的大多数是因为电源没有接地,导致usb接口插入时打火烧毁;12V电源纹波大或者损坏导致硬盘烧毁的。
硬盘本身坏的非常少的

网友:
什么盘都没差,问题是多备份。既然只是存照片就不用在乎速度之类的,容量大一点的弄两块同步备份吧

网友:
我感觉容量大就可以,但是如果照片、视频重要,无论什么牌子、型号的硬盘都要备两个,就是存两份

网友:
看来我也得多备份2份

网友:
硬盘盒对电源的要求非常高,尤其是3.5的

网友:
垂直盘。。便宜的,监控硬盘,贵的,企业级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捷银河,企业盘。

7200转   吵的要死    温度也高的烫人

楼主:
这不是现在叠瓦盘说不好吗,想买个垂直的

网友:
我用的西数绿盘   西数紫盘  黑盘也用但是噪音大

网友:
现在也就三家选了,个人使用感觉是东芝硬盘的声音最轻

网友:
硬盘最好不要用外设连接,尽量不要热插拔,用SATA线直接连主板,PC电源一定要好,绝对不要用杂牌电源,PC电源可以用航嘉或者长城的服务器电源,稳得很,存资料的电脑不要和你打游戏的电脑共用,还有机箱找个十多二十年前那种品牌机箱,空箱都10斤以上那种,这样下来你的硬盘想坏都难。除了振动,硬盘最大的杀手是电源、电源、电源。

网友:
我自己的电脑主板六个SATA口插满,一个固态系统盘,四块1T二手各种体质的硬盘,一个光驱,主板和机箱是ACER品牌机的,电源台达330W的,没有显卡,4块1T硬盘各种体质,有SMART黄了的,有读写卡卡响的,15年组装以来没有出过问题,硬盘都差不多存满了,体质也没有再恶化的情况。
最近收了90包邮6块ST 500G硬盘,我看看是什么体质,再弄个机器存满它们。
充足的电源供应和稳定的运行环境决定硬盘的寿命。

网友:
建议收个蓝光刻录机格式化一下慢慢往里面写,写满了换一张,收个磁带机也是可以的。
至于硬盘,买个支持raid的硬盘盒四个盘做raid5,容量和速度兼顾,写入能有180MB,读取可以达到300+,容量大约少一个盘,上盒前给硬盘编个号,以后盒子坏了硬盘直接接电脑也能识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