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老款18v电池设计缺陷不带欠压保护损坏电池

楼主(2022-07-23):
手里有很多东城老款的18瓦电池 侧面双按键的那款 结果那款电池,不带欠压保护 使用dc降压板给手机充电 结果就是过放了 损坏了我好几块电池 大家注意哈

网友:
大牌子的电池也没几个带保护的。

网友:
dc降压板不是原装配的吧,大牌确实很少在电池配置保护板

网友A:
损坏好几块就不应该了,可以激活试试,被饿死了,即使救活,肠胃也不好了,不是漏电流大,就是容量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损坏好几块就不应该了,可以激活试试,被饿死了,即使救活,肠胃也不好了,不是漏电流大,就是容量变小了 ...

都没有救活 被我拆开 五串两并,改五串一并了

网友B:
你插机器上,电压低了不保护才是设计问题,你自己接出来用电,能不能保护可不关厂家什么事,

网友:
自己改装怪厂家,就像我卖了个米沃齐的12v电磨,买家说我东西有问题,别人家的接两根线都能转,你的正反接都不转还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插机器上,电压低了不保护才是设计问题,你自己接出来用电,能不能保护可不关厂家什么事, ...

好吧 保护在机器不在电池 我用的dc转换器也没有低压保护 确实是我的问题

网友:
日立的也是,最离谱的是机器和电池都不管过放,更狠的是日立5串和4串的电池其实是通用的,充电器也是通用的,你5串的电池过放了充电器最高只给你冲到4串的最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