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USB风扇配了个无线遥控,信号不太灵,拆了

楼主(2022-07-23):
互联即封闭,自私即分享,言论即违规,无知即力量

网友:
一米之内也未必灵

网友A:
干扰了吧?试试风扇关闭状态时遥控开机时的距离

网友B:
比较低廉的

网友:
蛇行线铜箔处接一段电线试试。

网友:
还有这东西,涨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低廉的

对啊,遥控器像个塑料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了吧?试试风扇关闭状态时遥控开机时的距离

很薛定谔阿,同样的位置,按一下行,再按又行,然后不行了
也不是按钮的问题,因为遥控器有灯,按就亮

网友:
USB风扇,装了个无线遥控,

网友:
发射和接收!

楼主:
3eba6b55ly1h4go3yh6fbj20w01n

网友C:
距离不应该这么近呀

网友:
风扇和灯不一样,有干扰吧

网友:
原来好多老人听的遥控器都是这玩意

网友:
这个怎么跟led荧光板的控制差不多啊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开遥控器了,就是一片塑料粘在了电路板上,,干,然后电路板上三颗螺丝,两颗就够了吧很奢侈了为什么这么 ...

天线在顶部

网友:
电动机高速旋转应该有电磁干扰吧?

网友:
不是红外的难度是433Mhz的?

网友:
距离超过胳臂长度就可以了,貌似这遥控器挺高级哦,支持红外线和ASK(FSK、PSK...)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不应该这么近呀

两三米也是有信号的,就是有时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