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谱罗顿变频增压泵的拆解困拢

楼主(2022-07-23):
各位大师,请教这种增压泵的泵体如何拆解。这个水泵的电机进水了,我只拆下电机的后端盖。想把电机的前端拆开,却无从下手。

网友A:
泵体正面应该还有几个螺丝的

网友:
前几年我们这边的水压低,五楼以上经常上不去水,故安装了一个增压泵,使用两年多以后,因为管网改造,水压恢复正常 ,所以增压泵就停用了,前段时间发现增压泵启动不了,轴被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体正面应该还有几个螺丝的

泵体正面有三个内六角螺丝已经拆下。没有找到别的螺丝

网友B:
泵头分离开,才可以见到端盖。

网友C:
变频板子呢,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板子呢,想看看

明天发变频板子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泵头分离开,才可以见到端盖。

找不到分离泵头方法啊

网友:
正面螺丝拆下来,先把泵头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