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光纤宽带,神奇的毛病。

楼主(2022-07-23):
多少M的光纤宽带不知道,光猫 中兴的,路由 网件的。

不定时的发生断网,断网时 ping 自己的各网关(光猫和路由的)都基本正常。断网时 光猫没有绿灯变红灯。断网后啥都不用动,等待个10分钟后,宽带就会自己恢复。好奇怪。。。

给运营商的客服打了电话,说 让关机5分钟,他们后台调整一下。现在观察了近20个小时了,还是会不定时的断网,断网10分钟后能够自己恢复通联状态。。。。

这几天,检查了网线、路由、光猫。都没发现问题。都准备要换 路由和光猫了,最后一招,联系运营商客服还解决不了就准备要换 路由器了,光猫设置 不知道怎么折腾,先不考虑换。

网友A:
算了吧,家里的宽带自从换了光纤后,速度反而没以前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吧,家里的宽带自从换了光纤后,速度反而没以前快了

我这里的运营商 就是流氓。 联通是,吉视传媒是。我家宽带,我父母家固话。父母家有线电视。都是先给你断了,让你没信号,没了宽带,没了电话,让你不得不换,不去营业厅办手续 就没得用。。投诉过,好了2个礼拜,就又断了。

网友B:
我记得是不是之前发过类似的帖子,内网没问题就是外网的锅,这么简单的道理不要发这么多,没任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是不是之前发过类似的帖子,内网没问题就是外网的锅,这么简单的道理不要发这么多,没任何意义 ...

以前以为是内网,现在经过排查,没发现哪里有问题,然后 现在 又发现了新状况,那就是 不定时的断网,断网几分钟后,什么都不用动 就自己恢复了。在那面有刷新了问题,但是没有人回复了。

网友:
小区的光纤箱问题,大概率需要维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以为是内网,现在经过排查,没发现哪里有问题,然后 现在 又发现了新状况,那就是 不定时的断网,断 ...

因为没有回复的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的运营商 就是流氓。 联通是,吉视传媒是。我家宽带,我父母家固话。父母家有线电视。都是先给你断 ...

以前宽带资源只有联通跟移动,移动网速就不说了,虽然是租的联通的线路,结果就是死贵还乱加套餐,有转网优惠政策下边营业厅就一句话没接到通知,没有优惠,今年电信进场了,转网换宽带了,又各种打电话推销怎么怎么优惠,着实恶心

网友:
宽带自从换了光纤后,速度反而没以前快了

网友C:
去年买了个歌华连路由器,用了几天就出现不定时断网现象。找了一圈发现是路由器对12V电源电压敏感,12V-12.15V就正常超过12.15V就不定时断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买了个歌华连路由器,用了几天就出现不定时断网现象。找了一圈发现是路由器对12V电源电压敏感,12V-12. ...

我这个路由器用的是电脑电源出来的12V电。

网友D:
1.不用路由,直接猫插电脑拨号,看看情况。
2.上班时间测试。

网友:
最早我家里的宽带是电信ADSL,速度相对来说当然是足够快的。但是ADSL有一个问题是慢慢地出现不稳定,容易掉线。
后来换了光纤宽带之后,速度是不用说了,可以上到100M(现在还可以升到500M),但最大的优势是非常非常稳定,换光纤超过10年了,宽带是非常稳定,绝对不会出现网络掉线、掉速的事情(当然,如果遇到电信局端升级和维护,也会出现瞬间或短时的断网)。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不用路由,直接猫插电脑拨号,看看情况。
2.上班时间测试。

光猫拨号,直连电脑,也一样掉线。。。

网友:
我家宽带移动的 500MB 带IPTV电视 一直不错没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