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锂电池充电器改电压

楼主(2022-07-23):
等了两年,,终于等到小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通电可以使用了,兴高采烈的拿充电器下去充电,结果充了两小时后说大功率异常结束充电,估计是限功率400W了,我的88.2V,输出4.7A电流,超过了。所以想改小一点点电流,改为4A左右。
大伙教我一下,谢谢。

网友:
你那什么车这么猛?84V电压的?

网友A:
电流取样电阻是R22。R23上面的那两个。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去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取样电阻是R22。R23上面的那两个。

取掉了一个取样电阻,单个电阻的阻值是98欧姆。但电流似乎没有任何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去掉一个

已取掉一个取样电阻,奇怪的是电流没有任何变化,空载电压从88.2上升到了88.5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取掉一个取样电阻,奇怪的是电流没有任何变化,空载电压从88.2上升到了88.5 ...

那说明不对,建议跑一下电路看看到底哪个是电流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说明不对,建议跑一下电路看看到底哪个是电流取样电阻

那两个芯片看不出型号,不知道哪个脚负责电流取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说明不对,建议跑一下电路看看到底哪个是电流取样电阻

纠正一下,刚装回了拆下来的电阻,还是输出88.5V空载电压,说明拆下的电阻与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均无影响。以前这个充电器是输出88.2V的,难道天气气温升高上火了

网友C:
锂电池充电电流很大的,快充可以10多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充电电流很大的,快充可以10多安

但是充电桩限制了充电功率400W

网友:
刚才双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取样电阻应该是下图红框中的铜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纠正一下,刚装回了拆下来的电阻,还是输出88.5V空载电压,说明拆下的电阻与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均无影响 ...

仔细看了一下,r23和22是整流管吸收用的,不是电流取样,建议补回去

网友A:
在铜线上用钳子夹出印子,可以增加电阻,改小电流。
要小心不要剪断了,只要夹个印子就好,一个不行就多夹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铜线上用钳子夹出印子,可以增加电阻,改小电流。
要小心不要剪断了,只要夹也印子就好,一个不行就多夹 ...

我试试,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铜线上用钳子夹出印子,可以增加电阻,改小电流。
要小心不要剪断了,只要夹个印子就好,一个不行就多夹 ...

真的是这个,谢谢您啦。一不小心减断了,再顶在一起,电流从4.7降到了2.8,我试试用细铜钱连接看看。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铜线上用钳子夹出印子,可以增加电阻,改小电流。
要小心不要剪断了,只要夹个印子就好,一个不行就多夹 ...

谢谢您哦,电流下来啦。

网友:
我是来学习滴。。。。。。。。

网友:
那个铜丝应该是康铜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铜线上用钳子夹出印子,可以增加电阻,改小电流。
要小心不要剪断了,只要夹个印子就好,一个不行就多夹 ...

学艺不精,夹断了。本来断了有2.8A电流,我想着用细铜丝替代,结果换了细铜丝,从一根到五根都试了,接负载就打嗝了,换回康铜丝,仍然还是打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