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锂电双头龙,自制双用电池

楼主(2022-07-23):
我有一块威克士的小脚款的电池
电芯损坏后拆开维修
大意了,正负极反接
保护板烧掉了
被我巧妙的借尸还魂
拆掉保护板上所有电路
直接,正负极接在东城,电池的正负极上
最后成品如图
既可以使用东城18伏老款,工具
又可以使用在威克士小脚款的工具上
缺点是使用威克士的工具时没有任何保护

网友A:
没有保护板,容易饿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保护板,容易饿死

是使用时容易过放 饿死是长期不用放置亏电

网友:
包装有点喜庆

网友:
电池数量一样,可以先把2块电池单独并联后再入保护板,然后两个电池底座接口分别接入保护板的输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