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CR-T7多功能晶体管测试仪

楼主(2022-07-23):
新款测试仪采用的是QFP32封装的LGT8F328芯片,测试仪共有两个LN2220(丝印AMB)升压芯片,其中一个把4.2V电池电压升压至7.1V,产生5V电压供电到主控芯片的4脚(GND为5脚)。另一个把4.2V电压升压至27.8V,经过R17电阻(丝印01C)到KAA测试端的K端(实测电压25.5V,A端接地),再经R14电阻(丝印01D)到芯片的26脚(实测电压2.3V),用于测试高达25V稳压值的稳压二极管。多功能晶体管测试仪可以测试电容的ESR:等效串联电阻和Vloss:损耗、衰减值。老款测试仪采用的是DIP28封装的ATMEGA328芯片。

制作晶体管测试仪参考资料:
修一个玩具级别的M328晶体管测试仪https://www.mydigit.cn/thread-150313-1-1.html
M328晶体管测试仪修复(附源代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70398
做一个M328晶体管测试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06338
仿制M328晶体管测试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2658
自制维修用小工具,测试常用的元器件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3504-1-1.html
DIY一只最新版的M328晶体管测试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90444
我的M328晶体管测试仪总是完工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03343
制作晶体管测试仪(1)先看看老外的说明书(电路部分)https://www.mydigit.cn/thread-106185-1-1.htm
制作晶体管测试仪(2)看看老外软件部分的设定https://www.mydigit.cn/thread-106532-1-1.html
制作晶体管测试仪  (3)  学习众人所长,绘制线路图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0161-1-1.html
制作晶体管测试仪  (4)  固件编译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0765-1-1.html
制作晶体管测试仪  (5)  组装、完工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2544-1-1.html
制作晶体管测试仪  (6)  补作业-M644终极版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6639-1-1.html

网友A:
测电容准吗?多钱一个?

网友:
有个方便,这玩意还有合格证

网友:
电池看上去很小的样子,能换18650吗?

网友:
可以啊,还可以测红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容准吗?多钱一个?

我觉得测试电容的损耗值有参考价值,淘宝60元

网友:
工具很方便,价格合适,功能挺全的

网友:
透明外壳的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
这个多功能晶体管测试仪还真好价格也可接受

网友:
校准是个问题

网友:
测量部分应该是升压到9伏。我买过9伏电池早期版本,好像白背光原创,没多久出现很多绿背光。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不错的

网友B:
我也有一个,感觉功能不错,就是自耗电挺厉害的,不知道是电池不行,还是关机还会有电流,反正充满电一段时间,几乎没测量就没电了。

网友:
看了一下几十到一两百的都有,一百多的好像增加了几十V稳压管测试,价格差距悬殊,求推荐性价比高的型号。

网友:
方便实用的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感觉功能不错,就是自耗电挺厉害的,不知道是电池不行,还是关机还会有电流,反正充满电一段时 ...

锂电池接个开关

网友:
那个KAA是测试啥的?

网友:
另一种屏幕大一点点的好点,电池换了大的,按键换了欧姆龙的,目前已测几万个贴片,好用

网友:
有个t4,t7就加了红外和锂电池,彩色屏幕?

网友:
我用这个表测12v电池结果给烧了,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