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倒车摄像头拆解

楼主(2022-07-23):
倒车摄像头

网友A:
真简单,4儿子包安装收费5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简单,4儿子包安装收费500+

东西简单芯片贵设计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西简单芯片贵设计贵

国内那有什么设计的,都是山寨的,最突出的就是鹅厂了。。

网友C:
好简单啊,是usb输出的?集成编码了?

网友:
这玩意这么简单啊

网友D:
这个摄像头估计20块不到可以买到,但是安装费贵啊!如果全新安装,走线就要拆车,这就很麻烦。还要匹配车机,更需要技术,需要跟倒车档关联,挂倒挡切换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简单啊,是usb输出的?集成编码了?

模拟视频输出

网友E:
3.3V供电,AV视频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摄像头估计20块不到可以买到,但是安装费贵啊!如果全新安装,走线就要拆车,这就很麻烦。还要匹配车机 ...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麻烦,这种一般都是从倒车灯取电,车机一端会有倒车视频优先。
挂到倒档倒车灯亮,摄像头上电输出视频信号,车机检测到有视频信号会自动切换显示倒车视频。

网友:
AV视频输出的后摄看着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模拟输出集成度很高,只需单颗芯片。可惜感光片有点小。

网友:
在还没有倒车雷达的时代,这玩意就是高科技

网友:
ccd摄像头吗?

网友(2024-01-03):
引用 网友E:
3.3V供电,AV视频输出。

电压3.3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