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坛友试过把老手机的MICRO USB口换成TYPE-C口?

楼主(2022-07-23):
老手机那个充电口是真的不经用,就算换一个也没多久可以用,而且那个充电线上的公头也寿命不行,我这已经有一把头不行的充电线了,真想都改成typec头,有朋友试过的吗?

网友A:
要看你小板的位置够不够空间了,够的话就飞线+热熔胶

网友B:
板子画出来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
没什么用,空间小强行硬改的结果就是还没有原来座子耐用。

网友:
分机型吧,mate8能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小板的位置够不够空间了,够的话就飞线+热熔胶

小板空间估计没啥问题,主要还是外壳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画出来发我一份,谢谢

手机上改的话这板子没用啊,没空间吧,要这么搞的话不如直接画个改良版的小板了

网友C:
我试过一些方案都以失败告终,总体是因为尾插那个地方的空间预留的太少了。手机厂家的想法,我只能以变态来说。我拆过几款原生typeC的手机,甚至都不是什么标准的typeC插座,而是难以买到的定制品。如果想改造建议用平板来改。

网友:
成功了通知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一些方案都以失败告终,总体是因为尾插那个地方的空间预留的太少了。手机厂家的想法,我只能以变态来 ...

平板怎么改都好改,毕竟空间大,手机确实是不好改,我都想说还不如嘉立创直接打板个小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平板怎么改都好改,毕竟空间大,手机确实是不好改,我都想说还不如嘉立创直接打板个小板了 ...

看尾板集成的功能多少,我手机很破烂,是红米2,尾板都不一定打的出来,6mm四层板,有个芯片是麦克风稳压电源芯片,还有个尾部天线的触点,阻抗还得控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尾板集成的功能多少,我手机很破烂,是红米2,尾板都不一定打的出来,6mm四层板,有个芯片是麦克风稳压 ...

看来我又做梦了

网友D:
未必是接口的问题有时是充电线插头质量不行不妨换根质量好的新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未必是接口的问题有时是充电线插头质量不行不妨换根质量好的新线试试。

是的,不过很多时候接口和充电线的寿命都到了

网友:
空间挺小的,换起来也是高难度了

网友:
空间小,换起来有难度!

网友(2022-09-28):
估计背壳加个线圈改无线充电还容易点吧

网友:
有,我就是把360N5改了,我直接了正负两条线,代价就是么有快充了,不过统一了充电口方便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