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台电SD128GBS550固态慧荣SM2246XT开卡求助高手

楼主(2022-07-23):
手里的有一块台电固态硬盘,型号是SD128GBS550
最近也出了问题

上次有了点开卡经验,直接上
老手段,先拆机看看,这次竟然是慧荣SMSM2246XT的主控,手里虽然有海量的2258的开卡工具,奈何没有2246的

主控慧荣SMSM2246XT,颗粒依旧是闪迪的,2个

继续从互联网上找相应的开卡工具,这次不太好找,最终是找到一个,

sm2246XT_MPTool_P0920A,打开试试

点击搜索,成功找到硬盘

看来运气还是不错的,

双击内容,查看,写着Sandisk 128 -016字样,如图红色字体

大概就是型号或者芯片FLash吧

点第二项 里的AUTO按钮,提示成功找到2个Flash,直接感觉成功在望

接着配置保存,开始开卡,最终竟然失败了

不可思议,按说都找到对应的Flash了,有很大的成功几率啊,我又找了几个开卡软件,结果都大同小异,百思不解

特此发帖,跪求高手支招啊,在线等!!!

网友:
找的量产工具不行……

网友:
这个颗粒容易开,开出来跑圈一般都红,尚未解决

楼主:
谁有2246XT的工具包,我见有最大的160多M,可惜都被高手雪藏了

网友:
开卡前需要短接rom 看一图 你只是识别到了盘 但没有进入ROM模式,软件认到1024M后再进行开卡,第三图上传不全,是否设置参数引起失败。

网友A:
如何开成功地啊   求教程

楼主:
至今尚未成功,求高手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开成功地啊   求教程

不好意思啊,兄弟,至今还没有成功,硬盘还挂着呢

网友:
0通道,0CE坏道多了吧,可能颗粒废了

网友(2022-10-16):
我有一块和你的一模一样,你的有没有好,
好了的话,分享一下你用的工具和方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