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模块输出防倒灌问题

楼主(2022-07-23):
请教下各位大佬,我看了下好多dc模块都要求输出加防倒灌二极管,导致电池倒充电,难道会烧坏模块嘛?

我经常用这类降压恒流模块给电池组充电,由于担心万一充电时,突然市电停电了,供电的开关电源就熄火了,电池反给dc模块供电,烧坏模块起火,导致火灾,就很吓人,所以我只要给锂电池充电时,都是一直守着的,或者定时充电

然后昨晚我特地找了个模块来试试看电池倒灌的电流有多大?会不会烧坏模块。这个模块可以看到没有防倒灌二极管,商品介绍里也明说了输出没有二极管,留有二极管的位置

一个4v电池接上去,电流有8ma,我摸了摸模块,也没有发热的地方,不知道这8ma跑哪去了。

然后检查下模块有没有坏,幸好12块钱没打水漂

不过仔细想想,若不同电池电压,或者倒灌电流就很大,例如24v电池接上去搞不好就模块冒烟,反正我是不舍的实验的,还是老老实实加个二极管算了,发热嘛,就贴个铝块

楼主:
不过我还是想不太明白,这类降压dc模块应该是斩波调压,输出不应该倒灌才对啊,结构上就不允许

网友A:
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4056之类的专用充电IC去做,调压模块给电池充电论坛都出现好几个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4056之类的专用充电IC去做,调压模块给电池充电论坛都出现好几个故障了

...

嗯,挺复杂的,

网友B:
你用的还是低电压的了,高了说不定就烧毁了。

网友C:
Buck降压芯片里面, 从VIN到SW会有一个MOS管,MOS管带有体二极管,所以电流可以从SW到VIN反向流动:

在实际应用电路中,如果只在VOUT加电压,VIN会出现VOUT - 0.7V的电压,这个就是倒灌

不过以MPS的Buck芯片为例,测试时有一项叫Pre-bias startup,是在输出端先加电,过一段时间再开机。如果输出加电就会烧,这一项是肯定过不了的,也就不会拿出来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Buck降压芯片里面, 从VIN到SW会有一个MOS管,MOS管带有体二极管,所以电流可以从SW到VIN反向流动:

在实 ...

酱紫啊,原来是寄生二极管的锅,那么说合格的dc产品,即使输出只接了电池,也不会烧模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还是低电压的了,高了说不定就烧毁了。

明天回去我拿个2块钱的mini360降压模块接个18v试试看,烧了就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酱紫啊,原来是寄生二极管的锅,那么说合格的dc产品,即使输出只接了电池,也不会烧模块了吧。 ...

合格的产品是不会烧的,我们测Pre-bias startup的时候,输出一般加3V左右,和电池电压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合格的产品是不会烧的,我们测Pre-bias startup的时候,输出一般加3V左右,和电池电压差不多 ...

那要是加24v或30v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是加24v或30v呢……

没试过,明天记得的话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是加24v或30v呢……

今天用MP2491C试了下,输出端外加3.7V(模拟锂电池),电流约1mA,输入端可以测到3.3V电压(3.7V减二极管压降)
外加5V,芯片启动了,输入端电压5.07V

外加12V,MP2491C的输出过压放电功能打开,输出电压被反向boost到输入端(MP2491C检测到输出过压,开下管放电,Buck反向工作成为Boost),测到输入端电压30V。

外加30V,输入端电压被限制在30.7V。经过2小时之后,芯片仍然能正常工作。

参考datasheet,开下管放电时输入端有31V过压保护,超过就停止放电

波形如下,可以看到电感电流走负(由NOCP负向电流限和输入OVP逻辑来限制),输出端能量被转移到输入端,因此输入端被冲高

结论:
一般正规的Buck芯片,输入端可以安全承受3~4V的电压。
楼主的这种电池充电应用,需要关注芯片是否有输出过压功能,有这个功能的话,连接电池时输入端不要悬空。

MP2491C datasheet:
https://www.monolithicpower.com/ ... Z/document_id/4656/

网友:
升压的我烧坏过一次,降压的目前没有过